[技术问答] MA35D1中Yocto与Buildroot是连向GitHub 的,如何修改下载源

楼主(2023-02-15):
MA35D1中Yocto与Buildroot是连向GitHub 的,如何修改下载源

网友A:
buildroot里的设置,4处(kernel, uboot, ATF, OPTEE)
将4处github改成gitee

也可修改  numaker_som_ma35d16a81_defconfig ,搜索github,全部改成gitee
例如:
BR2_LINUX_KERNEL_CUSTOM_TARBALL_LOCATION="$(call github,OpenNuvoton,MA35D1_linux-5.4.y,master)/MA35D1_linux-5.4.y-master.tar.gz"
BR2_LINUX_KERNEL_CUSTOM_TARBALL_LOCATION="$(call gitee,OpenNuvoton,MA35D1_linux-5.4.y,master)/MA35D1_linux-5.4.y-master.tar.g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