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驱相关] 华芯微特的M4的MCU稳定性如何,有具体的推荐嘛?

楼主(2023-02-15):
目前想用SWM320系列带RGB屏幕的触摸屏项目,不知道这款M4内核的MCU怎么样?有合适选型的可以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SWM32SRET6-50这个可以看看,我看用的人挺多的

网友B:
特色驱屏显示+电机控制

网友C:
高性能、低功耗、代码密度大

网友D:
这个根据你的具体需求来选择芯片。

网友E:
https://www.synwit.cn/Productselectiontable/

网友F:
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G:
SWM320不好用的吗

网友H:
你可以申请样品做测试,检测一下效果如何

网友I:
运行频率较高,受环境影响较大

网友J:
单片机用在工业上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K:
如何测试单片机系统稳定性

网友L:
选用工业级别的mcu吧。

网友M:
没有使用过华芯微特的M4的MCU。

网友N:
还没有开始用,了解一下好不错。

网友O:
这个稳定性怎么说?那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