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如何修改耳机声音

楼主(2023-02-15):
MA35D1如何修改耳机声音

网友A:
修改codec驱动的初始值

修改nau8822.c(Nau8822.c (sound\soc\codecs))下面寄存器的值,默认值是0x39,增益为0db,

0x003f是音量最大值,如果修改位最大,方法如下:

修改方法:

{ NAU8822_REG_LHP_VOLUME, 0x0039 },

      { NAU8822_REG_RHP_VOLUME, 0x0039 },

修改为:

      { NAU8822_REG_LHP_VOLUME, 0x003f },

      { NAU8822_REG_RHP_VOLUME, 0x003f },

网友B:
使用amixer命令设置耳机音量

如果是buildroot,需要在menucofig中勾选amixer相关工具:

如果是yocto,如果编译选择QT5,这个相关应用已经默认选上了

amixer controls:列出所有控制项

amixer contents:查看所有可配置的声卡驱动配置接口

从中可以查到耳机对应的numid是30,然后用下面的命令来设置音量。

amixer cset numid=30,iface=MIXER,name='Headphone Volume' 63

网友C:
原来还可以这么做,学到了。

网友D:
大神多啊,学习了

网友E:
牛啊,相当于驱动声卡。

网友F:
确实厉害,修改个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