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我让chatGPT帮我写PID,它写的好像不对呀

楼主(2023-02-15):
gp, pi, pid

增量式PID控制的C程序: 以下为一个使用C语言编写的基本增量式PID控制程序:
#include <stdio.h>
//Define Variables
int target;
int KP;
int KI;
int KD;

//Function definition
void pid_control(int Error){
    int Proportional_Control, Integral_Control, Derivative_Control, Output;

    Proportional_Control = Error * KP;        //Proportional Control

    Integral_Control = Error * KI;           //Integral Control

    Derivative_Control = Error * KD;         //Derivative Control

    Output = Proportional_Control + Integral_Control + Derivative_Control;      //Calculate the Output

    if (Output > 0){                                  //Limit the output
       printf("Increase output");                     //Do appropriate action
    }
    else {
       printf("Decrease output");                     //Do appropriate action
    }
}

int main(){
    printf("Enter the Target Value:");
    scanf("%d", &target);                             //Read the target value

    //Calculate PID coefficients
    KP = 2.5;
    KI = 0.5;
    KD = 0.1;

    pid_control(target);                              //Call the function to control the system

    return 0;
}
然后我让它再写一份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float error, prevError;
    float Kp, Ki, Kd;
    float output;

    // Proportional gain
    Kp = 0.5;

    // Integral gain
    Ki = 0.1;

    // Derivative gain
    Kd = 0.05;

    while (1)
    {
        // Compute Error
        prevError = error;
        error = getError();  // This should return the process error as a float

        // Compute output from PID algorithm
        float pTerm = Kp * error;
        float iTerm = Ki * (error + prevError);
        float dTerm = Kd * (error - prevError);
        output = pTerm + iTerm + dTerm;

        // Send output to the system to be controlled
        outputControl(output);   // This should send the processed output to the system being controlled
     }
     return 0;
}
我怎么看第一个不对,大家说它写的对吗?

楼主:
又给我来了一段
/*
* Program to illustrate Incremental PID control
*/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double Kp, Ki, Kd; // Proportional, Integral, Derivative constants
     int i;

     // Get the user input
     printf("Enter the Proportional(Kp), Integral(Ki), and Derivative(Kd) values:");
     scanf("%lf %lf %lf", &Kp, &Ki, &Kd);

     // Compute the incremental PID output
     double increment = Kp + Ki + Kd;

     // Apply the incremental PID output
     for (i=0; i<1000; i++) {
         printf("Incremental PID Output at Timestep %d = %f\n", i, increment);

     }

     // Exit gracefully
     return 0;
}

网友A:
哈哈,这东西参考还可以,用我是不敢。

网友B:
chatGPT说是这个写论文太可以了

网友C:
好玩,怎么安装的,分享个key吧

网友D:
这是科技还是狠活,文字类看过文章好像效果不错,这么看代码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科技还是狠活,文字类看过文章好像效果不错,这么看代码不行

是的,这东西其实并没真正理解什么是PID算法。只是胡乱匹配数据库内的资料。

网友E:
这个只适合搞点文章吧

网友F:
就当人脑看就行了。

网友G:
不知道在哪里搜索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