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UART 115200波特率误差大,无法通讯

楼主(2023-02-15):
MS51】UART 115200波特率误差大,无法通讯

网友A:
由于16MHZ  HIRC 除频到115200误差比较大,建议使用24MHZ。
请不要使用16.6MHZ,16.6MHZ是通过软件算法调整的不是针对每颗芯片,无法保证每颗芯片的16.6MHz误差都<1%。而16M和24M是出厂每颗芯片校准的的,保证误差<1%.

网友B:
可以算一下,你的配置下,有多大的误差。

网友C:
你是不是晶振没有用对啊?

网友D:
看你的匹配电容,还有就是时钟初始化这块

网友D:
51啊?一般时钟不会偏差太多吧

网友E:
之前我遇到过一次是使用内部晶振的32位单片机,发现波特率设置大点的时候会“飘”

网友F:
你可以试试高精度点的晶振

网友G:
其实,估计是你配置有问题,要不然误差不会很大的,更不会导致通讯不了

网友H:
你用官方推荐的晶振参数试试呢

网友I:
51本身晶振这块好像就会有点偏差的,如果你要是在恶劣环境用,可能跑的更多

网友J:
现在还用啥MS51啦,我觉得换成32位单片机就很好啦

网友K:
换晶振,这种情况换晶振就好了

网友L:
内置的时钟源是16M,不适合你这个波特率。

网友M:
换一个合适的晶振吧

网友N:
换个精度高一点的晶振

网友O(2023-05-09):
试试高精度点的晶振

网友P:
波特率跟你的串口时钟有关系

网友Q:
取波特率115200时误差比较大,实际的波特率并不是准确的115200,所以造成通信错误。

网友R:
12M晶振,很多常用的波特率都有误差的

网友S:
换一个误差小的晶振吧

网友T:
115200波特率误差大可能是由于串口参数设置错误、时钟源不准确等原因引起的。

网友U:
可以用示波器来查查。

网友V:
其实波特率低一些,传输更稳定 波特率越高

网友W:
PLL实现频率倍频呢?

网友X:
选择可以配置成你所需波特率而误码较率较小的晶振如11.0592MHz,22.1184MHz等

网友Y:
原因可能包括时钟源不准确、波特率发生器精度不高等因素。

网友Z:
这要看单片机晶振频率

网友AA:
检查系统时钟源是否准确,并确认波特率发生器的时钟源稳定和精准。

网友AB:
如何减少波特率的误差带来的通信错误

网友AC:
波特率误差的一个常见原因是时钟源不准确。

网友AD:
对于某些芯片,可以通过修改一个或多个寄存器的值来调整波特率,以达到更高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AE:
晶振的问题吧,偏差太大了

网友AF:
是晶振的误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