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极海的F407是完全兼容ST的F407的么?

楼主(2023-02-15):
极海的F407是完全兼容ST的F407的么?

网友A:
我刚买到几片APM407,试完后写上

网友B(2023-04-11):
对的,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C:
你可以买几个样片,自己测测的啊

网友D:
看手册吧,基本是一致的

网友E:
我之前用过F407的,属实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F:
其实完全兼容应该谈不上吧,这不就侵权了么

网友G:
申请两片去试试呗,测试一下

网友H:
找个代理商问问吧,他们基本都是知道的

网友I:
极海芯片很好用啊,F4的我之前也用过,是烧ST的固件也可以跑的

网友J:
可以完全兼容,现在国产芯片做的越来越好了

网友K:
是不是非系列啊,极海的F4芯片种类多么?

网友L:
内核和ST一样,花钱买授权即可,外设储存器等把硬件地址定义相同,就可以跑相同的程序了,即所谓的完全兼容。
所以不是什么全抄ST芯片,根本不存在什么侵权,都是自己设计的MCU。不要瞎抄心。

网友M:
代码好像也可以通用的。

网友N:
硬件上是兼容的。

网友O:
你说的这个有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P:
极海的F407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和可靠性

网友Q:
应该不能完全兼容吧

网友R:
在功能和兼容性上与ST的F407芯片完全相同。

网友S:
极海的F407可以使用与ST的F407相同的软件和工具进行编程和开发,也能够使用与ST的F407相同的外设及接口。

网友T:
在使用过程中还需要查看极海提供的文档和支持来确认其兼容性。

网友U:
APM32F407和stm32f407都是基于 ARM Cortex-M4内核的微控制器。

网友R:
是基于同一款芯片设计的

网友N:
它们具有相同的架构和功能。

网友V:
如何实现STM32F407的USB的USB

网友:
哪个元件库里有极海的f407芯片

网友W:
极海的F407的硬件I2C稳定吗

网友X(2023-06-30):
软硬件完全兼容,如果原来用STM32F407的,可以拿样品直接换上板子上测就可以了。  欧S 15813376719 微信同号,极海一级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