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用內部M4控制PD8失败

楼主(2023-02-15):
MA35D1用內部M4控制PD8失败

网友A:
看看那个配置工具有没有支持这个系列,看看能否用工具配置,是不是这个管脚特别啊

网友B:
这个是颗异构MCU?

网友C:
MA35D1系列为一颗异核同构的多核心微处理器,适用于高端 Edge IIoT Gateway。它是基于双核 64 位 Arm® Cortex-A35 内核,执行速度可达 1 GHz,并搭载一颗 180 MHz Arm Cortex-M4 内核。基于此高性能内核,MA35D1 系列有助于 Tiny AI/ML 边缘运算。

网友D:
刚看了个与内置M4通信的代码,可以去看看

网友E:
不晓得这个系列是不是跟MCU不通。

网友F:
仿真看看是不是没配置对啊?

网友G:
你可以看看电路设计方面,看看PD8是不是归M4内核调用

网友H:
这PD8是不是被复用了呢

网友I:
这异构内核的挺难处理的,比较复杂

网友J:
你可以问问他家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吧

网友K:
一般情况都是不和这个内核连接,才会控制不了的

网友L:
你控制失败的现象是什么?程序崩掉还是?

网友M:
最好还是看看异构内核的内部设计,看看PD8与谁连接

网友N:
建议楼主可以写个简单的IO控制,试试用M4内核能不能直接控制,如果是能,那么就要找你程序上的原因了

网友O:
可以把你配置的工程拿出来看看么?直接说失败,不好找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