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执行hwclock出现RTC_RD_TIME Invalid错误

楼主(2023-02-15):
RTC, TI, ck, tc
MA35D1执行hwclock出现RTC_RD_TIME Invalid错误

网友A:
执行hwclock –r会出现以下问题
hwclock: RTC_RD_TIME: Invalid argument
1.通过把RTC_nRWAKE接到GND后可以读RTC,如果是开发板需要按着RTC Wakeup开机,才能读取RTC。
2.为了防止漏电,需要作以下修改:
TF-A裡的ma35d1.dtsi裡的rtc power control 設成”0”,如下:
在 arm-truster-firmware/fdts/ma35d1.dtsi

网友B:
这是Linux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