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VDD断电只有VBAT供电时功耗高

楼主(2023-02-15):
将板子的电源断开,只保持电池给RTC供电,功耗有几百微安

网友A:
因为电从vbat漏到vdd,

网友B:
是因为PF4~PF11由GPIO模块控制,而GPIO模块由VDD供电,VDD没电导致。
将PF4~PF11改成由RTC模块控制就可以解决。
参考代码如下:
void RTC_GPIO_Backup_PF4_11(void)
{
    CLK->APBCLK0 |= CLK_APBCLK0_RTCCKEN_Msk;
    RTC->GPIOCTL0 = 0x0F0F0F0F;// RTC control, quasi, output high
    RTC->GPIOCTL1 = 0x0F0F0F0F;// RTC control, quasi, output high
    CLK->APBCLK0 &= ~CLK_APBCLK0_RTCCKEN_Msk;
}

网友C:
M487也可以这样吗???那就可以电池给RTC供电了?

网友C:
M487也可以这样吗???

网友D:
应该是电路没有设置好,低功耗的精髓是休眠。

网友E:
VDD的时候就不高了吗?奇怪啊。

网友F(2023-04-16):
如果系统电路设计不合理,可能会导致 VBAT 供电时的功耗高。

网友G:
通过优化软件程序,减少对资源的占用和频繁唤醒,来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H:
当单片机的 VDD 断电时,系统只能依靠备用电池供电(例如 RTC 常用的 VBAT 电池),此时可能出现功耗高的情况。

网友H:
实际应用中,可能还存在其他因素影响系统功耗,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和解决。

网友I:
可以采用更低功耗的外设、合理设计 VBAT 和 VDD 的供电关系,并且合理使用开关电源等器件。

网友J:
可能需要使用 VDD 电源才能正常工作,在 VDD 断电时可能会消耗过多的电流。

网友K:
如果系统中存在未关闭的模拟电路或模块,也会导致功耗增加。

网友L:
当 VDD 没有电源时,单片机可能会进入待机模式,以便在恢复时尽快回到正常运行状态。如果待机模式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系统功耗高或无法从待机模式中醒来。

网友M:
在断电情况下,通过正确设置待机模式以及相应的唤醒源和优化参数,使系统能够更快地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N:
有别的模块没关断吧

网友O:
有可能是电路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