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9476 目标板使用说明

楼主(2023-02-15):
学习一款MCU都是从开发板进行的,下面把中颖的SH79F9476 目标板使用说明分享给大家!

网友A:
中颖的SH79F9476是一种高速高效率的8051可兼容单片机

网友B(2023-11-12):
目标板是学习的第一步

网友C:
学习一款MCU都是从开发板进行的

网友D:
中颖的SH79F9476 目标板很好用

网友E(2025-08-30):
SH79F9476 目标板使用:先连接电源(注意电压匹配),通过调试接口接仿真器;用 IDE 选择芯片型号,编写程序后下载;测试外设需检查引脚对应关系,如 LED、按键、串口等;注意复位电路和晶振工作状态;可先运行示例程序验证硬件,调试时观察电源电流是否正常,避免过载损坏。

网友F:
SH79F9476 目标板使用:先连接电源(5V),通过 USB 转串口模块接 UART 口。烧录程序需安装对应编程软件,选择正确芯片型号与端口。可外接 LED、按键等外设,通过跳线帽配置功能引脚。调试时用示波器或串口助手监测信号,注意静电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