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中颖CAN通讯的电机MCU

楼主(2023-02-15):
目前想做相关的电机驱动,客户要求进行CAN通讯或是ethercat通讯,请问中颖的电机MCU有推荐的嘛?

网友A:
CAN通信接口有,但是我ethercat没有哦.

网友B(2025-09-11):
中颖支持 CAN 通讯的电机 MCU,如 SH79F166x 系列,集成 CAN 控制器,支持 CAN 2.0A/B 协议,适合电机控制。具备 PWM、ADC 等外设,可实现电机调速、电流检测。通过 CAN 实现多节点通信,适用于工业电机、车载电机等需联网控制的场景,性能稳定,抗干扰强。

网友C(2025-10-13):
中颖带 CAN 通讯的电机 MCU 集成 CAN 控制器,支持 CAN 2.0A/B 协议,可实现电机与系统的高速可靠通信。内置 PWM、ADC 等模块,适配 FOC 控制,兼顾电机驱动与网络互联,适用于工业电机、车载电机等需多设备协同的场景,简化通信与控制集成。

网友D:
中颖有支持 CAN 通讯的电机 MCU,如 SH79F166x 系列,集成 CAN 控制器,支持 CAN 2.0A/B 协议。还有 SH32F205 等 32 位 MCU,部分型号配备多个 CAN FD 控制器,可实现多节点通信,适用于工业及车载电机等联网控制场景。

网友E:
对于CAN通讯,中颖电子的某些型号确实支持

网友F:
中颖带 CAN 通讯的电机 MCU,集成 CAN 控制器(支持 CAN 2.0A/B)与电机控制专用硬件(如 PWM、ADC、霍尔接口),可直接实现电机驱动与 CAN 总线通信。适用于工业电机集群控制,支持实时数据传输(转速、电流等),简化布线,提升抗干扰性,广泛用于电梯、机床等多电机协同场景,兼顾控制精度与通信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