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监测多通道振弦模拟信号采集仪VTN参数修改

楼主(2023-02-15):
工程监测多通道振弦模拟信号采集仪VTN参数修改

1 使用按键修改参数
使用按键修改某个参数的方法如下:
(1)在系统参数查看页面(PXX 页面),按【SWITCH】或【SETTING】按键切换到要修改的参数项。
(2)长按【SETTING】按键,当数据值数码管开始闪烁时表示当前已处于参数修改状态。
(3)点击【SWITCH】按键切换当前参数值为下一备用值,点击【SETTING】按键切换当前参数值为上一
备用值。
(4)长按【SETTING】或【SWITCH】按键,当数据值数码管不闪烁时表示已完成此参数的修改。
注:长按【SWITCH】 或【SETTING】 按键均可退出参数修改状态, 区别在于后者会永久性保存参数值,不受断电影响。

2 使用 U 盘配置文件修改参数
VNT 设备在启动时会检查是否连接了 U 盘,并在 U 盘内查找根目录或者 VTxxxxxx(xxxxxx 是设备的UDID 末尾 6 位)文件夹下是否有配置文件“PARSCMD$.txt”,若发现此文件时,会顺序执行此文件内的指令。
下图是 PARSCMD$.txt 文件的内容截图,根据需要在计算机上预先编辑此文件即可。

上图中,第一行指令是修改参数 1 为 96(即:修改通讯速率为 9600),第二行指令是修改参数 7 为 60(即:采发时间间隔为 60 分钟),第三行指令是保存参数(即:让修改后的参数永久生效)。
关于 VTN 的其它参数,请详见“5.5 参数汇总表” 。
注意:指令文件中最后一行指令不会被执行,所以最后一条指令应该重复两行。
3 使用指令修改参数
使用数字接口修改参数的方法请详见“5、通讯协议”。

楼主:
振弦类解决方案,全套完整,非常方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