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结构体强制转换数组赋值出错

楼主(2023-02-15):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ucUploadOK;
    uint8_t ucUploadCmd;
    uint8_t ucResetCnt;
    uint8_t ucDevcID;
}st_bootinfo_t;
st_bootinfo_t stBootInfo;

//此处(uint32_t*)&stBootInfo进入函数后 赋值即进入HardFault_Handler 未查明原因
STMFLASH_Read(FLASHADDR_APPINFO,(uint32_t*)&stBootInfo,sizeof(st_bootinfo_t)/sizeof(uint32_t));

void STMFLASH_Read(uint32_t ReadAddr,uint32_t *pBuffer,uint32_t NumToRead)
{
        uint32_t i;
        for(i=0;i<NumToRead;i++)
        {
                //此处赋值进入HardFault_Handler
                pBuffer[i]=STMFLASH_ReadWord(ReadAddr);
                ReadAddr+=4;//偏移4个字节.
        }
}
STM32F072上读取Flash数据,我将结构体强制转换作为实参带入读取函数,但是在赋值时进入HardFault_Handler。有没有遇到相同情况的?给解释解释呗。

网友A:
应该是地址4字节对齐的问题,将 st_bootinfo_t stBootInfo; 用 __attribute__((aligned(4))) 修饰一下;

网友B:
是字节访问对齐问题。也可以定义一个Union,保证4Byte对齐。

网友C:
会不会是数组的大小超出了定义的范围,导致访问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