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USB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
CH343P芯片,问题如图。

网友A(2023-02-16):
您好,如上测试现象应与您ACT引脚连接下拉电阻,开启了自适应波特率模式有关。请拿掉R2电阻,然后重新测试下。

此外,芯片的VDD5采用5V供电,此时V3是内部3.3V的LDO输出引脚,此时该引脚仅需连接对地的退耦电容,不能连接外部的+3.3V电源输入。(同步检查下网络节点3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