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伺服电机不加减速机扭矩太小,加了噪音大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15):
步进电机扭矩满足要求,但是振动噪音大。伺服电机不加减速机扭矩小,加了减速机噪音大,求推荐合适的电机。
要求:转速20-80rpm 扭矩2NM到-8NM之间

网友A(点评):
不知现在选的多大电机?

网友B:
对于成品减速电机:
1. 若安装允许,选用蜗轮减速电机
2. 若位置受限,可把齿轮减速箱打开,填滿黄油(或700号硅油),以增加齿轮间隙阻尼,可有效降低噪音.
3. 机座安装时加橡胶圈减振.(防止电机振动传到机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成品减速电机:
1. 若安装允许,选用蜗轮减速电机
2. 若位置受限,可把齿轮减速箱打开,填滿黄油(或700号硅 ...

谢谢你的建议。
蜗杆减速机噪音可以接受,就是力矩损失比较多,体积大。安装环境为木板墙体,步进电机加橡胶减震效果不明显,还是会把振动传到后面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