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PCB] PCB的工艺边与MARK点的设计

楼主(2023-02-15):
  PCB设计过程中除了要知道布局布线规则之外,在PCB设计完成之后还需要关注批量加工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工艺边与MRAK点的设计与设置。
  工艺边也叫做传送边,是为了在PCB板在SMT贴片时,为了上导轨,所预留出来的位置,因为这个变要卡在导轨槽中,所以对于宽度有一定的要求,并且上面不可以有元器件,一般加在两边就可以,也可以加在四边。那么是不是什么PCB都一定要加工艺边呢,也不是的,如果PCB板框5mm以内没有元器件和走线,也是可以不加工艺边的,但是这一部分板框会进入导轨,所以最好还是加上。如果PCB最终的批量生产是以拼版的方式,那么工艺边就可以加在拼版后的大板两边,而不是每个小板子都要加工艺边,这样会造成浪费,由于导轨槽一般深度小于5mm,所以工艺边要求一般也就是不小于5mm就可以了。工艺边一般与大板子采用V割的方式或者是通孔拼接的方式连接,便于贴片好了之后,板子回来可以直接掰开。

  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MARK点,也叫光学定位点,为了SMT贴片定位时,贴片机可以通过操作寻找Mark点进行位置校准。一般分3类,单板MARK,工艺边上的MARK和局部特殊定位MARK。MARK点附近应该空旷,不应该有丝印或者是其他元素,避免不可以识别使用,一般尺寸设计要求最小直径1mm,最大直径3mm。那么是不是MARK点一定比不可少呢,也不是的,如果PCB未加MARK点,一般SMT厂也会根据PCB上的情况自己选择对应的元素来作为光学定位用,比方说安装的通孔,一些特定的焊盘等。但是为了考虑识别的精准性,还是加上最好。

  再来说一下再AD中的工艺边及MARK点的添加。
  首先是工艺边,如果是单板直接加工艺边,只需要在板框层,一般大家都是用的Keep-Out-Layer层进行place->line绘制。贴合PCB板框绘制区域为5mm,长度与板长齐平。如果是拼版后进行绘制,先要进行拼版操作:先Ctrl+A选中整个PCB,按下Ctrl+C组合键进行复制,然后在Edit->Paste Special->Paste Array设置好个数与类型就完成了拼版,然后根据前面的方式绘制工艺边。

  对于MARK点的设计一般是做成单独的一个元件封装,在放置的时候,通过添加元件的方式进行添加。在创建封装的时候,通过place->full circle放置2个圆,1个直径为1mm,放在在top-layer层,1个直径为3mm,放置在top-solder层,然后放置fill,使圆内填充。然后将两个圆心对齐放置,再添加一个圆形丝印进行环绕,将坐标原点调整到圆心位置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在以后的PCB设计中直接调用这个MARK进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