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USART的TX能否单独配置成普通IO口使用

楼主(2023-02-16):
您好,能否只使能USART2的RX功能用于接收串口数据  而将TX管脚单独配置为普通IO口用于输出电平控制led?

@香水城

--------
已验证 是可以的

网友A:
你可以将uart配置在半工单线模式,只用1个TX脚接收,RX脚释放出来做GPIO.

你用STM32CubeMx配置下。

网友B:
可以啊,TXD引脚配置成普通IO就可以了。

网友C:
TX不初始化成串口,然后串口配置模式选半双工即可。

网友D:
想做单工通讯呗,这个应该挺简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TXD引脚配置成普通IO就可以了。

用的是TX脚,释放的是RX脚。

网友E:
你想接收使用串口,然后发送变成普通IO?

网友F:
应该可以吧,你可以写个测试程序试试的

网友G:
一般情况都是成对出现的,你修改复用了,也许接收也不好使了

网友H:
估计是可以的,毕竟可以通过修改IO的性质

网友I:
这个应该没问题,你先配置串口,然后将发送端的IO配置成普通IO试试

网友I:
你测试一下吧,正常都是IO比较充裕,都不需要这么配置的

网友J:
串口2应该可以这么弄,不过最好楼主测试一下

网友K:
你这是IO不够用了吗?非常不建议这么操作的哦

网友L:
试试呗,大概率是可以这么操作的,但是配置顺序你要注意,别弄反了

网友M:
我记得SPI都可以将使能端配置成普通IO,估计串口也可以吧

网友N:
应该可以,但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O(2023-03-27):
串口2应该可以这么弄

网友P:
TXD引脚配置成普通IO就可以了

网友Q:
你的ADC参考用的是哪一个?

网友R:
都不需要这么配置的

网友S:
配置顺序你要注意,别弄反了

网友T:
可以,TXD引脚配置成普通IO就行了

网友U:
可以这么配置

网友V(2023-07-06):
可以配置成普通模式的

网友W:
TXD引脚配置为普通IO

网友X:
可以,选单线模式就行

网友Y:
USART的TX引脚通常是专门用于串口通信的输出引脚。

网友Y:
将USART的TX引脚配置为普通IO口后,将无法再使用USART功能发送数据。

网友Z:
允许将USART的TX引脚重新配置为普通的GPIO引脚。

网友AA:
应参考相关的芯片手册和库函数文档

网友U:
单线模式,可以这么用

网友AB:
可以使用STM32的引脚复用功能将USART的TX引脚重新映射为普通的IO口

网友AC:
需要查阅相关的STM32芯片手册,以了解具体的引脚映射和配置方法

网友AD:
TX引脚将被配置为普通的IO口,并可以像其他IO口一样使用。

网友AE:
需要先将TX引脚配置为GPIO模式,然后根据需要进一步配置成输入或输出模式

网友AF:
可以设置为单线模式

网友AG:
您想使用串行端口接收和发送到正常的IO?

网友C:
这是你的IO足够了吗,哦,所以不建议操作

网友AH:
能单独配置成普通IO口使用

网友AI:
应该没问题,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J:
你可以像使用常规的GPIO引脚一样,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或使用相关的库函数来操控USART的TX引脚。

网友AK:
初始化成半双工模式

网友B:
用于普通IO的TXD引脚配置

网友AL:
是否可以配置为正常模式

网友D:
可以选择单模吗

网友AM:
多数STM32微控制器都具有灵活的引脚映射功能,允许将某些外设引脚重新映射为普通的GPIO引脚。

网友AN(2023-12-01):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AO: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AO: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AP: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AQ: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AP: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AR: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AS: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AT: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AU: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