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 USB主机hid类,IN最大接收64字节

楼主(2023-02-16):
移植的是GD32F407的USB主机hid类,设备不是标准的hid设备,设备无hid描述符和报表描述符,在IN接收时,最大接收64字节,想问下啥原因,如何可以接收长数据?

楼主: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FS最大负载是64没错,你要加长就分包,没别的办法,都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最大负载是64没错,你要加长就分包,没别的办法,都这么用的

主机端代码进行多次接收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最大负载是64没错,你要加长就分包,没别的办法,都这么用的

设备描述符显示的类是0xFF,我把pipe改为批量传输可以收到长数据,但只能收到一次,后面通道一直报NAK,重新使能也没用,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备描述符显示的类是0xFF,我把pipe改为批量传输可以收到长数据,但只能收到一次,后面通道一直报NAK, ...

nak不是设备的原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k不是设备的原因么?

设备端发送数据过长之后,就会Nak,后面不管主机发啥命令,设备端都不响应,也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备端发送数据过长之后,就会Nak,后面不管主机发啥命令,设备端都不响应,也不知道啥问题 ...

你看fifo是不是只支持64. 超了会报错. 如果是dma,你设置多长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fifo是不是只支持64. 超了会报错. 如果是dma,你设置多长都没事

接收fifo是128字,发送fifo都是96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