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F407的TIM触发 DMA后可以做什么?

楼主(2023-02-16):
例如:DMA1请求映射表中显示其数据流1的通道7是tiM6_UP,如果我把TIM6_DIER寄存器的UDE位置1,即使能更新DMA请求,同时完成TIM6和DMA的相关配置
那么,当TIM6满足相关条件后触发DMA,这是我可以用DMA做什么呢?比如,可以通过DMA把TIM6的状态寄存器数值传递给一个缓存数组a么?

网友A:
都触发DMA了,应该就是要用DMA搬运数据了吧

网友B:
看了一会儿,还是不知道你想干啥

网友C:
定时器触发DMA,就是将DMA缓冲区里的数据搬运到指定地方喽

网友D:
你可以把DMA里的数据传出去呀

网友E:
你要是能读出定时器6的寄存器值,就可以传出来的哦

网友F:
我没明白,你都可以读出寄存器值,那直接赋值到缓冲数组A之中就好了呀,走DMA干啥

网友G:
这个你随意的,但是DMA好像只能把数据发送到外设端口之中吧

网友H:
你这时候估计是用不到DMA,就是一个赋值,直接memcpy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I:
你触发DMA之后,就需要把DMA里的数据传到某外设上,不能做本地的赋值吧

网友J:
具体没研究过,但是感觉你用DMA赋值给缓冲数据a之中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