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ore dump的日志和分析

楼主(2023-02-16):
# ./EM
===***= 1136
init start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init end
=6=432
===***= 1136
init start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init end
=6=432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2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2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2
===***= 1136
init start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init end
=6=432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2
onAlive alive is 0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free malloc object that is not allocated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2
/builds/workspace/710-SDP/build_aarch64/lib/c/alloc/dlist.c:1053
Abort (core dumped)
#

楼主:
# ./EM
===***= 1139
init start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init end
=6=435
===***= 1139
init start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init end
=6=435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5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5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5
===***= 1139
init start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init end
=6=435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5
===***= 1139
init start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init end
=6=435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mory fault (core dumped)
# ls
EM                EM.15.core        EM.5.core         EMClient.hop      EMClient.sop      EMClient_1.exh
# cat EMClient_1.exh
# ./EM
===***= 1139
init start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init end
=6=435
----------+ 5427:
===***= 1139
init start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init end
=6=435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5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5
----------+ 5432: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5
===***= 1139
init start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init end
=6=435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5
----------+ 5439:
===***= 1139
init start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init end
=6=435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mory fault (core dumped)
# ./EM
===***= 1139
init start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init end
=6=435
----------+ 5427:
===***= 1139
init start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init end
=6=435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5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 5432: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5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5
===***= 1139
init start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init end
=6=435
----------+ 1053:
----------+ 1054:
onAlive alive is 1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6=435
----------+ 5439:
----------+ 5240:
----------+ 5264:
===***= 1139
----------+ 5267:
init start
messageHandle thread waiting items
init end
=6=435
----------+ 5268:
----------+ 5273:
----------+ 5280:
----------+ 5287:
----------+ 1039:
----------+ 1053:
messageHandle thread receve items size =1
----------+ 1054:
Memory fault (core dumped)

楼主:
nobo::infra::em::EMClient sClient(nobo::infra::em::FG_IPC);
void testPrint(int level, const char *format, ...){
        va_list arg;
        va_start(arg, format);
        vprintf(format, arg);
        va_end(arg);
}

楼主:
因为获取的core文件的分析结果gdb分析后,发现栈已经损坏,所以就加了许多打印来定位。
新的用例一直没有core dump。知道添加了第四个CASE后,逐步加打印排除导致最后core dump的触发代码,定位到下面这行:

看来和这个Queue有关,而且是push操作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