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2 ADC+DMA 无法进入DMA 中断

楼主(2023-02-16):
有人碰到过N32G452 使用ADC+DMA 无法进入DMA 中断问题吗

配置代码如下

//Config ADC io PA4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HBPeriphClk(RCC_AHB_PERIPH_DMA1,ENABLE);
        //Config DMA channel
        DMA_InitType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8);
    DMA_InitStructure.PeriphAddr     = (uint32_t)&ADC2->DAT;
    DMA_InitStructure.MemAddr        = (uint32_t)ADC_SourceData;
    DMA_InitStructure.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_SRC;
    DMA_InitStructure.Buf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PeriphInc      = DMA_PERIPH_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_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PeriphDataSize = DMA_PERIPH_DATA_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Mem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Circular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Mem2Me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8, &DMA_InitStructure);
    DMA_EnableChannel(DMA1_CH8, ENABL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8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ClrIntPendingBit(DMA1_INT_TXC8,DMA1);
        DMA_ConfigInt(DMA1_CH8,DMA_INT_TXC,ENABLE);

        RCC_EnableAHBPeriphClk(RCC_AHB_PERIPH_ADC2,ENABLE);
    //Config ADC2 ch1
        ADC_InitType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WorkMode       = ADC_WORK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MultiChEn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ContinueConvEn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ExtTrigSelect  = ADC_EXT_TRIGCONV_T3_TRGO;
    ADC_InitStructure.DatAlign       = ADC_DAT_ALIGN_R;
    ADC_InitStructure.ChsNumber      = 1;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2, ADC2_Channel_01_PA4, 1, ADC_SAMP_TIME_55CYCLES5);

        ADC_EnableDMA(ADC2,ENABLE);
    ADC_Enable(ADC2, ENABLE);

    /*Check ADC Ready*/
    while(ADC_GetFlagStatusNew(ADC2,ADC_FLAG_RDY) == RESET);
    /* Start ADC2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2 calibration */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ADC_EnableExternalTrigConv(ADC2, ENABLE);

        TIM_TimeBaseInitType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ClocksType RCC_ClockFreq;
        RCC_GetClocksFreqValue(&RCC_ClockFreq);
        RCC_EnableAPB1PeriphClk(RCC_APB1_PERIPH_TIM3, ENABLE);

        TIM_InitTimBaseStruc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Period            = 100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Prescaler         = (RCC_ClockFreq.Pclk1Freq / 1000000)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ClkDiv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CntMode       = TIM_CNT_MODE_UP;
    TIM_InitTimeBase(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TIM3,TIM_TRGO_SRC_UPDATE);

    TIM_Enable(TIM3, ENABLE);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在DMA初始化时 先disable  DMA_EnableChannel(DMA1_CH8, DISABLE);

完成ADC 和 timer 初始化后,再Enable DMA

代码如下
//Config ADC io PA4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HBPeriphClk(RCC_AHB_PERIPH_DMA1,ENABLE);
        //Config DMA channel
        DMA_InitType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8);
    DMA_InitStructure.PeriphAddr     = (uint32_t)&ADC2->DAT;
    DMA_InitStructure.MemAddr        = (uint32_t)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_SRC;
    DMA_InitStructure.BufSize        = SAMPLES;
    DMA_InitStructure.PeriphInc      = DMA_PERIPH_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_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PeriphDataSize = DMA_PERIPH_DATA_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Mem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Circular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Mem2Me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8, &DMA_InitStructure);
    DMA_EnableChannel(DMA1_CH8, DISABL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8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ConfigInt(DMA1_CH8,DMA_INT_HTX,ENABLE);
        DMA_ConfigInt(DMA1_CH8,DMA_INT_TXC,EN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8,DMA1);
        DMA_ClearFlag(DMA1_FLAG_HT8,DMA1);
        DMA_ClrIntPendingBit(DMA1_INT_TXC8,DMA1);
        DMA_ClrIntPendingBit(DMA1_INT_HTX8,DMA1);

        RCC_EnableAHBPeriphClk(RCC_AHB_PERIPH_ADC2,ENABLE);
    //Config ADC2 ch1
        ADC_InitType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WorkMode       = ADC_WORK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MultiChEn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ContinueConvEn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ExtTrigSelect  = ADC_EXT_TRIGCONV_T3_TRGO;
    ADC_InitStructure.DatAlign       = ADC_DAT_ALIGN_R;
    ADC_InitStructure.ChsNumber      = 1;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nfigInt(ADC1,ADC_INT_ENDC,ENABLE);
        ADC_ConfigInt(ADC2,ADC_INT_ENDC,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2, ADC2_Channel_01_PA4, 1, ADC_SAMP_TIME_55CYCLES5);

        ADC_EnableDMA(ADC2,ENABLE);
    ADC_Enable(ADC2, ENABLE);

    /*Check ADC Ready*/
    while(ADC_GetFlagStatusNew(ADC2,ADC_FLAG_RDY) == RESET);
    /* Start ADC2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2 calibration */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ADC_EnableExternalTrigConv(ADC2, ENABLE);

        TIM_TimeBaseInitType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ClocksType RCC_ClockFreq;
        RCC_GetClocksFreqValue(&RCC_ClockFreq);
        RCC_EnableAPB1PeriphClk(RCC_APB1_PERIPH_TIM3, ENABLE);

        TIM_InitTimBaseStruc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Period            = 100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Prescaler         = (RCC_ClockFreq.Pclk1Freq / 1000000)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ClkDiv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CntMode       = TIM_CNT_MODE_UP;
    TIM_InitTimeBase(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TIM3,TIM_TRGO_SRC_UPDATE);

    TIM_Enable(TIM3, ENABLE);

        DMA_EnableChannel(DMA1_CH8, ENABLE);

网友A(2024-02-26):
牛!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