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1系列串口应用

楼主(2023-02-16):
SWM341 系列是 3.3v 供电,如需要与 5v 供电 MCU 进行串口通讯,需要做电平转换。可参考下图所示电路。

网友A:
这种转换后对波特率的速度有要求吗?

网友B:
SWM341有串口引脚支持5V的吗?

网友C:
之前就有接触类似的电路,后面发现引脚居然支持5V输入,就没增加这个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M341有串口引脚支持5V的吗?

N4和N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转换后对波特率的速度有要求吗?

有的,如果是二极管的话可能9600以下的,如果三极管9600以上可以,MOS管可以115200以上,上拉电阻阻值要小,R707  717要在1K左右

网友D:
串口服务器应用有吗?

网友E:
这个最大的波特率可以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最大的波特率可以到多少?

最高可达到1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如果是二极管的话可能9600以下的,如果三极管9600以上可以,MOS管可以115200以上,上拉电阻阻值要 ...

原来速度限制这么大,之前我做了一个后面发现引脚兼容5V,所以去掉了。

楼主(2023-04-07):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引脚支持?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