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32 BETA能否仿真

楼主(2023-02-16):
直接用usb是可以下载的,自己买了个STC USB LINK1D,但对BETA版本的MCU总是不能仿真调试,是不是这个BETA的芯片就是不能仿真呢,真是垃圾.

呵呵。从第一代BETA就可以仿真的。有些人就是浮躁。见得太多了。

楼主:
stc的产品版本真是乱,没法说

楼主:
刚一问,好像又可以了,抱歉了

网友A:
呵呵。从第一代BETA就可以仿真的。有些人就是浮躁。见得太多了。呵呵。从第一代BETA就可以仿真的。有些人就是浮躁。见得太多了。

网友B:
串口能不能仿真?

网友B:
usb和串口引脚在一块。usb需要p32接低电平。

网友B:
stc8可以串口仿真。

网友A:
STC32系列暂时只能使用STC USB LINK1 工具进行仿真。以后新版据说可以自己使用串口仿真(像STC8H等一样)。

网友A:
STC32系列暂时只能使用STC USB LINK1 工具进行仿真。在STC的原厂论坛有原厂的STC32/STC8的仿真教学视频。零基础对照操作,也很容易上手。

网友A:
在STC的STC32/STC8的仿真教学视频,数据手册有详细的教学,零基础也容易上手操作。
老姚(姚工)亲自在各大群里吆喝,仿真想不普及都难。

网友A:
STC32+STC-USB Link1D 的SWD仿真+串口2通信 - 编译器_仿真器_ISP下载
STC32的硬件SWD仿真,使用STC-USB Link1D仿真器 - 编译器_仿真器_ISP下载

(转载在STC原厂论坛,谢谢原作者:冲哥)

网友A:
STC32G的仿真在数据手册的5.11章节,非常详细。

楼主:
这年头JTAG早普及了,应该直接上这个

网友B:
c8051f才有jtag

网友C:
过来围观一下。好好玩一下STC的仿真。

网友A(2023-07-14):
在厂商的不断改进下,2023.07.04 的STC-ISP Ver6.91W (2023-7-4)
  1. 增加STC32G12K128系列串口和USB直接仿真功能
    (制作成串口和USB仿真芯片后必须使用USB下载才能恢复正常下载)

增加开放了STC32G的自身串口、USB仿真功能,可以脱离STC-USB-LINK工具,更加灵活方便了。赞!

即:STC32G(包括STC32F)支持3种方式的仿真!

*** 注意: 下次必须使用USB下载才能恢复普通ISP下载

(348)

网友D:
最新的下载软件下载地址:www.STCAI.com/gjrj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厂商的不断改进下,2023.07.04 的STC-ISP Ver6.91W (2023-7-4)
  1. 增加STC32G12K128系列串口和USB直接 ...

STC论坛提示,STC32G如需使用串口及USB仿真,需使用MCU内置的 BootLoader 固件版本必须是 V7.4.6U或以上,2023/7/25后发出的开始有这个版本。(使用STCUSBLINK工具仿真不受影响)。这样仿真就更方便了,不需要另外的仿真器,一条USB线即可。YEAH~~~~

(部分图片转载自STC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