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如何选择三极管基极电阻

楼主: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如何选择三极管基极电阻

在做三极管驱动电路时,基极电阻选择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决定了CE压降的大小,决定了三极管的功耗和发热情况,下面我们就讲讲三极管的基极电阻如何取值。
  众所周知,三极管有截止区、放大区、饱和区三种状态。我们驱动继电器只需要让三极管工作在截止状态和饱和状态,不能工作在放大状态。
1)截止状态:当三极管基极偏置电压小于PN结的导通电压,基极电流Ib0时,集电极Ic和发射极Ie没电流(或只有微弱的弱电电流)通过,此时三极管失去了电流放大作用,我们称三极管工作在截止状态,CE极之间相当于开关的断开状态。
2)饱和状态:当三极管基极偏置电压大于PN结的导通电压,基极电流增大到一定数值时,集电极电流Ic基本上不再随着基极电流Ib的变化而变化,而是趋近于某一定值,这种现象称为饱和状态。此时三极管失去电流放大作用,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很小,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相当于开关的导通状态。
  三极管在做开关电路时候,必须使得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当处于饱和状态时,β*Ib>>Ic
我们选择的继电器为RWG1-DC12V-ZS供电电压选择5V。
     该继电器的额定功率为360mW,则需要的额定驱动电流为Ic = 0.36 / 5 x1000 = 72mA。与数据手册中给出的额定电流大小一致。它的线圈阻值最大为69Ω,因此我们就用一个69Ω的电阻来替代该继电器。
  下面来验证以上电路是否处于饱和状态,下图是一个利用三极管BC817搭建的电磁阀开关电路。
  我们采用红色方框中规格的BC817,放大倍数为250-600
  由上图得知,当BC817三极管基极电流大于0.6mA时,三极管已经可以完全导通进入饱和状态了。由我们下面的电路可以看出,则三极管导通时,由于BC817SI管,BE压降为0.7V,则当三极管导通时,IB=3.3-0.7/1000=2.6mA,Ic = Ib*β(min=2.6*100=260mA,由于三极管集电极所需的电流只要72mA,满足β*Ib>>Ic,此时基极满足三极管所需要的饱和状态,此时的基极电阻是合适的,电磁阀运行状态如下图所示。
  当单片机IO口输出3.3V高电平时,通过仿真我们可以看到,基极电流为2.5mA时,集电极电流为71.6mA,基极电压为748mV,集电极电压为57mV,此时已经完全满足三极管饱和的条件:
发射极正偏,集电极正偏,即Vb>Vc ,Vb>Ve这两个条件。
  所以一般为了电路的稳定性考虑,Ib*β(min)最好大于2Ic,如果不满足这个关系的话,就需要减小点基极电阻的阻值了,但是考虑到单片机一般IO口拉电流在8MA左右,所以限流电阻也不能太小,不然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也不够。
上面电路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加了一个下拉电阻,这是为了防止电路刚上电时电平不确定,通过下拉电阻将电平拉低,使三极管处于关闭状态。但这个下拉电阻也不能太大,如若太大,此时就是一个高阻抗,也容易受外界干扰,因此根据经验值,下拉电阻一般选择10k/20k均可。
  以上就是对三极管基极电阻如何选择的介绍,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教。

网友A(点评):
通过实际案例解析三极管基级电阻的选择,基础知识阐述较为详细,分析合理有据。

网友B(2023-02-22):
由上图得知,当BC817三极管基极电流大于0.6mA时,三极管已经可以完全导通进入饱和状态了。

---------------------
从哪看出来0.6mA,我看0.1mA也近似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上图得知,当BC817三极管基极电流大于0.6mA时,三极管已经可以完全导通进入饱和状态了。

-------------- ...

要满足合适集电极电流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