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无法驱动1024*768屏幕问题

楼主(2023-02-16):
手册上面说是可以驱动1024*768的屏幕,但是像素时钟无法设置到40Mhz以上 ,1024*768的屏幕基本上都需要50M以上的像素时钟。

楼主:
以40M的频率无法驱动我现在的屏幕,

网友A:
tli时钟低了是不是就闪烁一点

网友B:
搞定了没,我再用470Z的芯片驱动1024*768的LCD

网友C:
楼上的可以说说你的方法

网友(2023-05-05):
35M可以驱动起来了1024*768 , 不要搞8:8:8, 用5:6:5模式!

网友D:
时钟慢了。应该只是刷新率慢,不影响驱动。

网友E:
超频配置呗,可能会不问他,但是可以试试能不能驱动起来。

网友F:
驱动这么大的屏幕换Linux吧,单片机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