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进行差分线设计流程及技巧

楼主(2023-02-16):
  前面说过AD全功能交互式布线技巧,这次说一下如何进行差分线设计。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速串行总线IC的普及使用PCB板上差分信号线越来越多,而且各类差分线的阻抗要求不同,一般在IC手册中都有明确的说明,一般可以用阻抗计算软件计算出差分阻抗和对应的线宽间距,然后通过相对应的PCB设计软件进行绘制设计,原来的protel99 SE虽然有绘制差分线功能,但是不是特别智能,在规则约束的设置方面没有AD做的强大。
  在AD中设计差分走线要从原理图开始入手,即,在原理绘制的时候就已经定义好差分线,然后才可以导入到PCB中进行差分线对应的操作。如,有两个元件IC1IC2是通过差分信号线进行的连接,在原理图设计时通过place->wire将对应PIN完成走线之后,需要对走线放置相同前缀网络号,并分别通过place->directive->differential pairs放置差分符号,网络号前缀也将成为这个差分线对的名字。

  在完成原理图设计和检查之后,执行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之后,弹出engineering change order对话框,里面可以看到有add differential pairs,执行 execute changes就会在PCB中形成具有差分属性的两个元器件封装网络。

  通过PCB操作面板differential pairs editor->all differential pairs可以查看到之前添加的所有差分网络号,选择对应要设置的网络,执行rule wizard进行规则设置引导,在其中填入对应的nameslengths和走线要求完成设置。

  就可以开始进行place->interactive differential pairs routing开始绘制了,点击pad进行绘制时,会发现两条走线同时出现,这是为了保证尽可能的走线长度和线路基本一致,实现平行布线。

  通过“*”添加走线过孔时,也会发现会同时出现两个过孔,并且走线会同时切换到下一层。这就是差分走线的具体方法,完成设计后同样可以通过tools->design ruler check进行规则检查看是否达到之前的设定要求。

  具体差分走线的要求和技巧需要有一定的设计经验和技术积累。一个好的差分走线设计能有效抑制EMI,因为两根线的极性相反,他们对外辐射的电磁场又可以相互抵消,提高了线路本身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2023-07-12):
你这种情况 是很好走差分的  毕竟 都是平行的线

网友B:
学习一下,没用过AD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