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一段时间容易损坏

楼主(2023-02-16):
用的是这个原理图,输入DC/AC220v 110v  输出9v0.2A 12v0.1A

在设备使用半年左右,出现12v 输出电容坏(电解质电容金属壳脱落)

就造成电源输出故障,请各位电源大神,帮忙分析下,谢谢

正常运行是变压温度比较其他元件(VIPER22ADIP)温度高。是否正常。

网友A:
https://www.520101.com/html/circuitry/1830152041.html建议楼主看看这个资料。

楼主:
输出电容使用半年故障,可能是啥问题,目前没有什么方向,希望指点下

网友B:
你的12v 输出电容要是真用的和图纸一抹一样的电容,那可能是电容的耐压低了。还有变压器由于磁芯效率问题,一般温度高些,

楼主:
我也猜电容耐压低了,我换成了50v的,另外我把变压器的线径放大了,做个样看看是线径小了发热,还是磁芯效率问题
总觉的开关电源的效率低,换了变压器,测试效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猜电容耐压低了,我换成了50v的,另外我把变压器的线径放大了,做个样看看是线径小了发热,还是磁芯效 ...

没测量电容两端电压、波形?

网友D:
(电解质电容金属壳脱落)

有照片?

楼主:
波纹536mv,电压12.5v,看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波纹536mv,电压12.5v,看着没问题

金属壳没有形变,就直接掉了,能看到薄膜,没有发生爆炸的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解质电容金属壳脱落)

有照片?

金属壳没有形变,就直接掉了,能看到薄膜,没有发生爆炸的迹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纹536mv,电压12.5v,看着没问题

有问题啊!
纹波0.5V,开关频率60khz,100uF电容,电容纹波电流 = 0.5V*100uF*60kHz =3A. 这个电容要烧。

网友D(点评):
才发现,是个正激电源,如果楼主画的没错 那就少了滤波电感了

楼主(点评):
@Siderlee 主输出是少了滤波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啊!
纹波0.5V,开关频率60khz,100uF电容,电容纹波电流 = 0.5V*100uF*60kHz =3A. 这个电容要烧。 ...

师傅,那个这个波纹电流控制在多少合适?加大输出电容?
9v出来是少了滤波电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师傅,那个这个波纹电流控制在多少合适?加大输出电容?
9v出来是少了滤波电感
...

查电容数据手册。

估计 1/4 A 以内安全。

网友D(点评):
如果是正激,还是需要滤波电感的,电容基本扛不住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D: 没看出是正激。

网友E:
换绿皮低esr电容最简便

网友C:
怎么看出是正激?@Sider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