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用ADC测量电流信号?

楼主:
跨阻放大器是将电流信号转换成为电压信号,电流到电压增益基于反馈电阻。

通过反馈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给ADC测量。

网友A(2023-02-17):
采样电阻或者用运费进行IV转换

网友:
让我想起来有个播放器电流驱动的,我用电压驱动的功放听怪怪的。

网友:
估计需要一个电流驱动的前级。

网友B:
电流转电压电路,跨阻放大器,对吧

网友C:
很有用的方法,电流信号采集。

网友D:
所以有一些单片机内置了这种模块

网友E:
跨阻放大器电路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反相放大器

网友F:
看过一个敏电阻然后ADC测温的

网友G:
有个跨阻放大器,跨导放大器,搞不清。。

网友H:
电流信号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