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PCB为什么要做阻抗匹配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电子产品中,PCB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信大部分硬件工程师或多或少都用画图软件画过PCB的。对于有阻抗匹配要求的线路,尤其是50欧姆阻抗匹配的设计,都会使用SI9000软件去计算走线的线宽,线粗乃至周围包地间距等等参数,然后还会和板厂再三确认其制作工艺是否能满足阻抗匹配的要求。但是对于初次涉及阻抗匹配的工程师,脑海里也仅仅局限于阻抗匹配这个名词而已。尤其是天线设计中,阻抗匹配就更为重要,天线厂家或者芯片厂家的指导手册就会给出PCB叠层设计,PCB走线设计等等参数,比如移远文件《Quectel_射频LAYOUT_应用指导》,就对PCB设计给出了很详细的指导建议,作为硬件工程师,按照这些指导建议,就能把PCB文件画好。可是至于为什么要阻抗匹配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即使项目做的最多,还是不理解
阻抗匹配,顾名思义,要降信号源的阻抗和负载的阻抗匹配,才能得到最大的功率输出;以天线设计为例阻抗匹配的调试口诀是:一般半波折合振子的输入阻抗为半波对称振子的四倍,即Zin=280(欧),(标称300欧)。然后可以通过对天线的阻抗调试,在要求的工作频率范围,要求使输入阻抗的虚部比较小且实部相当接近50欧,使得天线的输入阻抗为Zin=Rin=50欧,这就是天线能和馈线处于良好的阻抗匹配所必须的。天线的输入端信号电压和信号电流之比,就称为天线的输入阻抗。输入阻抗就具有电阻分量Rin和电抗分量Xin,即Zin=Rin+jXin。电抗分量的存在会减少天线从馈线对信号功率的提取。
天线的阻抗不匹配,造成信号测试的误差,需要专门是网分仪器测试,需要利用电报方程,simith圆等专业的知识去理解。但在实际的高速信号设计中,如果PCB阻抗不匹配,比如终端(可以认为是负载)开路,短路的时候,使用示波器测量就会有异常波形被量测到,更加直观,可以加深对阻抗匹配这个概念的理解。
在高速高频信号的电路中,当高频信号的波长远远小于PCB走线长度的时候,PCB走线就不能看作是一根导线,需要考虑寄生电容,寄生电感的效应,PCB走线的阻抗Z=jwL-j/wc。
使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测试波形,很好的说明阻抗匹配的重要性。信号发生器发出3MHz的信号,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是50欧姆,经过50欧姆同轴电缆一个转接头,一边接入示波器的输入channel,示波器设置为1M的输入阻抗,另一端接一个50欧姆的电阻,此时阻抗是匹配的,示波器上面测量的波形是没有反射的;
整个设备的连接,可以用下图的简易示意图表示,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整个线路上都是50欧姆的阻抗匹配,所以在示波器上面是测试不到反射波或者其他的异常波形;
随后使用一根10米长的50欧姆阻抗的同轴电缆线替代转接口的50欧姆的电阻,线缆的终端是开路的,此时发现示波器上面有反射波的出现。利用上图的简易示意图可以知道,终端负载开路后,就会在示波器的输入channel测试到反射波,
此时测量两个入射波和反射波的时间差,大概是104ns
利用TDR测量方法,可以计算得到同轴电缆线,由于测试的时间差是先到终端又返回的时间,所以公式中是使用一半的时间,VF是电磁波速度衰减系数,电磁波在不同的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不一样,一般在同轴电缆中,VF=0.6左右;在很多暗墙走线的光缆线束,使用TDR仪器,就可以快速定位断线的位置。
随后利用镊子将线缆的终端短路,示波器上可以看到,反射波是倒向的了
再进一步将线缆的终端并联50欧姆的电阻,阻抗匹配了,示波器上可以看到,反射波消失了;
通过以上的实验,可以知道终端负载开路,短路,匹配的情况下,测量的波形都是不一样的。
示波器测量到的波形,实际可以看作是另一个芯片需要接收使用的波形,如果示波器测量到了反射波,表明接收模块芯片也收到了反射波,此时接收芯片就会混淆,到底那一个波形才是正常的,就会造成通讯异常。只有阻抗匹配的线路,才是发射源送出什么样的信号,接收端就收到什么信号。
所以通过示波器的测试,清晰直观的知道阻抗不匹配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提高了以后PCB设计中,对PCB走线的的重视程度;

网友A(点评):
条分缕析PCB画板时阻抗匹配的重要性,通过试验现象得出结果,实用性较高

网友B(2023-02-16):
没有过多的接触过PCB方面的知识,受教了。

网友C:
示波器设置为1M的输入阻抗意义是什么,图中没体现,这样不会对输入阻抗造成影响么

网友C:
为啥利用镊子将线缆的终端短路,示波器上可以看到,反射波是倒向的了。能详细讲讲么,或推荐一下课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设置为1M的输入阻抗意义是什么,图中没体现,这样不会对输入阻抗造成影响么 ...

示波器输入阻抗有50欧姆和1M欧姆的,如果设置为50欧姆,就是阻抗匹配了,后面再做实验就看不到不匹配的效果。示波器只是测量设备,设置为1M欧姆,就不会干扰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利用镊子将线缆的终端短路,示波器上可以看到,反射波是倒向的了。能详细讲讲么,或推荐一下课程
...

反射波倒向的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的,只是测试的波形是这样,分别测试了短路,开路,匹配的情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示波器输入阻抗有50欧姆和1M欧姆的,如果设置为50欧姆,就是阻抗匹配了,后面再做实验就看不到不匹配的效 ...

输入阻抗1M是不是相当于负载阻抗1M,这样匹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阻抗1M是不是相当于负载阻抗1M,这样匹配么

所以在做实验的时候使用一个转接头,一边接入示波器,一头接50欧姆电阻。相当于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阻抗1M是不是相当于负载阻抗1M,这样匹配么

你看这个位置

网友C:
谢谢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