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BLDC方波驱动,感应电动势检测

楼主(2023-02-16):
我用方波驱动BLDC,为什么我用示波器抓出来的波形,看不出反电动势变化的过程。网上看别人的波形都很明显的反电动势变化波形?有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是什么原因
感激不尽

别人的波形

别人的波形

我的波形

我的波形

网友A:
电路图和元件型号方便上传一下为好。

网友B:
你的波形图中那几个短脉冲是什么?

网友C:
两个波形是有点区别

网友D:
很简单,因为你的驱动时序不对。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2024-07-01):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G: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H: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I: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J: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K: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L: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M: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N: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O(2024-12-31):
如果你只是用示波器测量电压而没有考虑电流或相位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