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Cortex-M3内核芯片复位方法都有哪些?

楼主(2023-02-17):
中颖的Cortex-M3内核芯片提供了两种软件复位,分别是系统复位和内核复位,具体都是如何操作呢?

网友A:
内核复位:只复位内核处理器,而不复位外设如GPIO、Timer、UART、Flash等的寄存器。

系统复位:既复位内核处理器,又复位外设寄存器。

网友B:
置位AIRCR寄存器中的SYSRESETREQ位(位偏移:2),即可实现系统复位;置位VECTRESET位(位偏移:0),即可实现内核复位

网友C:
系统复位在ARM官方的库文件中都有提供相关的函数,用户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D:
内核复位在ARM官方的库文件中没有相关的函数,需要用户自行编写

网友E:
内核复位在某些特殊应用下,如OTA升级时,往往会被用到

网友F:
Cortex-M0+中没有VECTRESET的定义,故不支持内核复位

网友G:
所以系统复位和内核复位怎么做啊?还有上电复位、低电压复位、引脚复位、看门狗复位

网友G(2023-09-26):
引用 网友A:
内核复位:只复位内核处理器,而不复位外设如GPIO、Timer、UART、Flash等的寄存器。
系统复位:既复位内核处 ...

系统复位包含的复位面更广

网友H:
基本上内核复位用到的比较多,其他貌似比较少

楼主:
其实就是置为内部存储

网友I:
常说的复位一般是系统复位,上电,掉电,复位引脚等等

网友J:
系统复位、电源复位

网友K:
系统复位,既复位内核处理器,又复位外设寄存器一般情况下用到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