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Cortex-M3内核MCU复位的相关知识

楼主(2023-02-17):
1、关于复位

说到复位,我们都不会陌生,对于一个MCU系统,复位电路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复位的种类有很多:上电复位、低电压复位、引脚复位、看门狗复位、软件复位等等。本文说的内核复位是软件复位的一种。

Cortex-M3内核芯片提供了两种软件复位,分别是系统复位和内核复位。

2、系统复位和内核复位的区别

内核复位:只复位内核处理器,而不复位外设如GPIO、Timer、UART、Flash等的寄存器。

系统复位:既复位内核处理器,又复位外设寄存器。

下面分别是Cortex-M3应用程序中断及复位控制寄存器(AIRCR)配置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置位AIRCR寄存器中的SYSRESETREQ位(位偏移:2),即可实现系统复位;置位VECTRESET位(位偏移:0),即可实现内核复位。

系统复位在ARM官方的库文件中都有提供相关的函数,用户直接调用即可。官方给出的系统复位函数定义如下所示:

内核复位在ARM官方的库文件中没有相关的函数,需要用户自行编写。Cortex-M3的内核复位函数编写如下:

网友A:
软件模拟内核复位的方法?

网友B(2023-11-12):
一般使用官方的复位文件进行操作

网友C:
内核复位:只复位内核处理器,而不复位外设如GPIO、Timer、UART、Flash等的寄存器。

系统复位:既复位内核处理器,又复位外设寄存器。

网友D:
Cortex-M3内核芯片提供了两种软件复位,分别是系统复位和内核复位。

网友E(2025-08-30):
中颖 Cortex-M3 内核 MCU 复位分多种类型:上电复位(POR)、外部复位(NRST 引脚)、看门狗复位、软件复位等。复位后程序从 0x00000000 取栈顶地址,再从 0x00000004 取复位向量执行。可通过复位状态寄存器识别复位源,调试时需注意复位后外设状态初始化,确保系统稳定启动。

网友F:
中颖 Cortex-M3 内核 MCU 复位分硬件复位(如 NRST 引脚、掉电复位)和软件复位(通过 SCB->AIRCR 寄存器)。复位后程序从 0x00000000 取栈顶地址,0x00000004 取复位向量执行。可通过 SCB->SHCSR 等寄存器判断复位源,复位后外设默认复位状态需重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