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BLE/UART/USB三通模块BLE2U

楼主(2023-02-17):
概述
BLE2U三通模块实现了蓝牙、USB接口和串口之间的数据互传。该模块是基于CH9143芯片开发的模组,便于用户直接用于产品设计。
USB和蓝牙虚拟化串口技术,电脑端提供虚拟串口驱动,屏蔽USB和蓝牙底层技术细节,无需二次开发,即连即用,兼容常规串口应用程序,快速实现三路“串口”相互传输。

蓝牙端,支持主机模式、从机模式及主从一体模式,从机模式和主从一体模式下可对蓝牙参数进行配置,支持BLE4.2协议。
串口端,最高波特率1Mbps,提供AT指令配置,支持MODEM 联络信号。
USB端,设备接口,支持USB-Vendor驱动程序模式和USB-CDC驱动程序模式。

特点
蓝牙、USB接口、串口三路数据互传
蓝牙支持从机模式、主机模式和主从一体模式
提供电脑端USB和蓝牙虚拟串口驱动
支持Windows/Linux/Android/iOS等系统蓝牙主机连接
兼容已有串口软件和工具,无需二次开发
两种串口驱动程序模式:厂商驱动程序模式和免安装的USB-CDC驱动程序模式
蓝牙传输距离100米
蓝牙发送功率8档可调
支持3.3V和2.5V工作电压
支持蓝牙传输配置,串口AT指令配置
异步串口最高通讯波特率1Mbps
串口支持MODEM联络信号RTS、DTR、DCD、RI、DSR、CTS
串口支持5、6、7或8个数据位以及1或2个停止位
串口支持奇、偶、无校验、空白0、标志1等校验方式
全速USB设备接口,兼容USB V2.0

楼主:
应用场景
场景1
三通模块的蓝牙配置为主机模式,与蓝牙从机设备如CH9140、CH9141相连;UART接口与MCU等嵌入式设备连接;USB接口与PC连接,安装电脑虚拟串口驱动后,可使USB接口直接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实现串口免插线和串口延长传输。

场景2
三通模块的蓝牙配置为从机模式,PC或移动设备打开蓝牙与串口调试工具;USB接口与PC连接,模块UART接口与MCU等嵌入式设备连接。实现串口数据转发至USB主机和PC或移动设备端的串口调试工具。

场景3
三通模块的USB接口连接PC,安装电脑虚拟串口驱动后,可使USB接口直接使用串口调试工具;UART接口与MCU等嵌入式设备连接;两个模块的蓝牙分别处于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并建立连接。实现两个PC和两路MCU等嵌入式设备进行互联互通。

网友A:
啥意思 我糊涂了  是说的一个通讯口同时能兼容BLE/UART/USB三种通讯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 我糊涂了  是说的一个通讯口同时能兼容BLE/UART/USB三种通讯模式?

我看了看资料 好像说的还是使用不同的接口

网友C:
这个模块使用板载天线的通讯距离是多远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使用板载天线的通讯距离是多远啊

相关参数有,蓝牙的传输距离是100米,当然 这个是官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