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微chipon IDE KF32 IDE头文件路径的导入

楼主(2023-02-17):
头文件路径的导入这是最基础的工作,上一篇我们新建了最小工程但是并没有把固件库添加进来。这里来详细介绍:
将芯片厂FAE发来的库文件复制粘贴进来,切记保持所有的文件复制都是通过IDE界面操作进来的,而不是直接粘贴到workspace里面。
1 、如下图 芯片厂提供的两个库文件和两个时钟文件
2、 右键工程 ---- 点击粘贴
3、将文件粘贴进来后再次 右键工程 — 属性
4、按照图示步骤,还请选择正确
5、安图操作选择工作空间 ; 可以使用相对路径,这样你发给别人工程的话别人使用也方便。
6、选择inc文件,这里都是库的头文件 ; 如果后续自己增加的H文件也是需要将路径引进来的,不过到那个时候应该使用的很熟悉了。
7 、 切记先 点击应用 ---- 点击确定
好啦,到这里,你就已经把头文件添加完成了,请记住如有其他头文件路径需要添加也请从这里添加哦。

网友A:
这个文件的路径里边可以包含中文字符吗

网友B:
在需要手动添加头文件的时候  我如何获取头文件的路径呢

网友C:
原厂发过来的头文件 我们可以自行改动里边的内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厂发过来的头文件 我们可以自行改动里边的内容吗

那得看改动什么内容了  有些无关紧要的或者不涉及到其他地方的就应该可以

网友E:
在配置的时候 我们可以引用其他路径上的头文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配置的时候 我们可以引用其他路径上的头文件吗

估计够呛 因为默认的头文件的路径好像不能配置多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