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 8报错erro 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23-02-17):
在调试KF 8时报错error ,图下图:
有遇到过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中断里面 和 外面都用了同一个函数,导致重入,理论上有可能这种重入会导致程序异常。  建议中断里面直接COPY代码 或是修改成为2个不同函数名(但是执行内容一致) 即可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按照报错信息修改就是了。

网友C(2023-05-21):
中断里面 和 外面都用了同一个函数,导致重入,楼主在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