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ADC测量,采样电阻选用多大的合适?

楼主(2023-02-17):
根据所需测量信号电压范围,选择相应的采样电阻。具体来说,ADC输入电压取决于采样电阻和ADC最大输入电压。例如,如果最大输入电压是5V,并且要测量的电压在0.5V到5V范围内,那么采样电阻应该选择为电阻值为10K Ohms的值。

楼主:
单片机测量电流信号

一般情况下,单片机测量电流信号需要依赖外接的微处理器放大器(运算放大器),该放大器能将电流信号放大成为可读取的端口电平信号。此外,还可以采用特定的 IC 芯片,直接将电流信号转换成可通过外部接口输出的信号,以实现电流信号的测量。

网友A:
采样电阻和你电流,功率有关系。

网友B:
跨阻放大器是将电流信号转换成为电压信号,电流到电压增益基于反馈电阻。

网友C:
跟你选择的那个NTC查不到的

网友D:
不管怎么变就是电流电压电阻

网友E:
看过一个单片机说采样电阻250欧,可以得到1.55的电压

网友F:
这个具体的数值是经过计算得到的吧,具体的计算过程是什么?

网友G:
根据所需测量信号电压范围,选择相应的采样电阻?具体怎么选择

网友:
接近被采集的那个一般值。

网友H:
具体数值需要计算一下才能获得吧

网友I:
我想知道,这个10K是如何得到的呢?

网友J:
如果要是用外置的ADC,是不是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

网友K:
说实话,这ADC方面的电阻选取,我还真不是太会

网友L:
一般都是看被采样的信号吧,然后计算出电压在ADC电压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M:
那你10K的话,电流就是0.5mA?

网友N:
还是以电流为主吧,电流还不能超过IO的电流需求

网友O:
一般都是10-100K,效果能好点吧

网友P:
最好还是加个跟随器,用运放搭建一个,这样比较好

网友Q:
都是根据实际项目来说的,电流,电压范围都是需要考量的

网友R:
感觉电阻最好还是大点比较好

网友S(2023-05-09):
采样电阻和电流,功率有关系

网友T:
ADC SAMPLE RATE, 将 ADC输入阻抗及电容充放电有关

网友U:
要考虑功耗,一般要求小于3mW,以确保ADC分压电阻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V:
分压电阻的选用需要根据被测电路的输入电压范围和单片机ADC的参考电压来确定。

网友W:
采样电阻的阻值在几千欧姆到几十千欧姆之间较为常见。

网友X:
这个电阻要小一些

网友Y:
电阻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你的用途和对功耗的要求

网友Z:
采样电阻的阻值尽可能大,以减少对被测电路的负载影响。

网友AA:
接一个1K的电阻

网友AB:
采样电阻过小会导致噪声增大,采样电压失真;采样电阻过大则会导致电压跌落过大,信号被衰减。

网友AC:
分压电阻的电阻值要足够大,以免对被测电路产生影响

网友AD:
起码要小于负载电阻的1/2或1/3吧

网友AE:
选多大都行,都无所谓的。

网友AA:
采样电阻的选择要根据被测电路的特性进行合理的选择。

网友AF:
单片机ADC的参考电压可以使用芯片内部的参考电压源或者外部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AG:
ADC分压电阻的大小首先要考虑参数的精度,一般要求小于10mΩ

网友AH:
分压的后续负载对功率没要求主要是获取电压,那么电阻就可以尽量取大些

网友AI:
分压比应该足够大以减小负载影响

网友AJ:
采样电阻的阻值要满足被测信号范围的要求。

网友AK:
这个要根据实际电路计算吧

网友AL:
可以参考一下手册提供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