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CS34725颜色识别器的问题

楼主(2023-02-17):
我买了一个TCS34725颜色识别器模块,商家给的arduino程序,看不懂。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STM32F013的代码,可是读出的值不准。
程序里用的模拟I2C方式,初始化管脚如下:
//³õʼ»¯IIC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MIICCLOCKCMD, ENABLE );        //ʹÄÜGPIOBʱÖ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IICSDAPIN|MIICSCL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MIICSDA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MIICSDAGPIO,MIICSCLPIN|MIICSDAPIN);         //PB6,PB7 Êä³ö¸ß
        delay_ms(10);
}

是推挽输出,我记得I2C应该设置为开漏输出,还要加上拉电阻。
我看STM32的头文件,可以设置为开漏输出,可是没有上拉选项。
那模拟IC用推挽输出到底靠不靠谱呢?谢谢!

网友A:
RGB颜色传感器主要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网友B:
颜色传感器的应用广吗?

网友C:
看起来是可以设置成开漏+上拉的。不清楚实际效果。

网友D:
tcs34725如何校对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tcs34725如何校对颜色

我没试成功。

网友E:
可以使用摄像头识别

网友F:
感觉颜色识别麻烦的。

网友G:
这个不好用的。

网友H:
TCS34725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I:
尽量别设置推挽输出,容易让芯片死掉的。

网友J:
推挽输出做IIC通讯,一些传感器会导致VCC和GND相连。

网友K:
读出的值不准还是压根是乱的?

网友L:
尽量别用推挽输出做iic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读出的值不准还是压根是乱的?

不准。

网友M(2023-03-27):
尽量别设置推挽输出

网友N:
为啥没有上拉选项?

网友O:
用摄像头试试

网友P:
TCS34725的精度很高,可以提供可靠的结果。

网友Q:
TCS34725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红外(IR)滤光片和采用CMOS技术的4个独立的探测器来检测室内照明环境中的可见光,并将其转换为RGB颜色数据,以帮助设备自动调节色彩或颜色温度。

网友R:
TCS34725是一款高灵敏度、低功耗的可编程颜色识别器,它能够检测室内照明环境中的可见光,并将其转换为RGB颜色数据,以帮助设备自动调节色彩或颜色温度。

网友S:
采用16位数据转换器,可以提供高精度的结果。它的色温精度为±2%,可见光范围为0.1 lux到40k lux,红外可见光比例为0.4%。

网友T:
具有高灵敏度和低噪声特性,可以在最低的照度下测量出准确的结果。

网友U:
TCS34725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U:
TCS34725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不清楚

网友V:
TCS3472 器件提供红色、绿色、蓝色 (RGB) 和清晰光感应值的数字返回。

网友W:
电视机红外(IR)遥控端口或移动设备感应用户触控功能红外信号的接近传感器使用的专用暗色玻璃后面

网友X:
TCS34725传感器模块,使用IIC或者UART通信,可直接输出RGB值。

网友Y:
可以使用摄像头检测的。

网友Z:
TCS34725传感器测量颜色,色温以及光强度

网友E:
这个没有测试过。

网友AA:
TCS34725识别不出颜色的原因

网友AB:
tcs34725颜色传感器可以灭灯吗

网友AC:
用Python控制硬件29-RGB颜色识别TCS3472

网友AD:
摄像头也可以实现吧

网友K:
那有没可能是没有配置好?

网友L:
颜色识别应该怎么搞啊?

网友AE:
TCS34725对光照环境比较敏感,需要保证光线足够强,并且尽量避免其他光源的干扰。

网友AB:
TCS34725是一款颜色传感器,可以通过测量光的强度和波长来识别不同的颜色。

网友AF:
TCS34725对光线比较敏感,容易受到其他光源的干扰。

网友T:
TCS34725支持I2C接口通信,并提供了相应的驱动程序和示例代码吧

网友R:
将TCS34725连接到微控制器,并进行相应的初始化设置,例如采样率、灵敏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T:
TCS34725支持I2C接口通信,并提供了相应的驱动程序和示例代码吧

卖家提供的·是arduino的代码,不好懂。
我在网上搜了一个STM32的代码,也是不准。

网友AD:
尽量避免设置成推挽输出

网友AG:
根据所得到的颜色数值,判断当前物体的颜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根据所得到的颜色数值,判断当前物体的颜色吗?

是的

网友AH:
TCS34725的采样率和精度会影响其颜色识别的准确性和速度。

网友AI:
TCS34725如何应对光线干扰?

网友AJ:
如何使用TCS34725进行颜色识别?

网友AE:
不同颜色标准间存在差异,因此在进行颜色识别时,需要选择合适的颜色标准,并进行相应的校正和调整。

网友AK(2023-05-30):
看起来是可以设置成开漏+上拉的。

网友AL:
不清楚实际效果

网友AM:
我没试成功。

网友K:
容易让芯片死掉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K:
读出的值不准还是压根是乱的?

估计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尽量别设置推挽输出,容易让芯片死掉的。

例程就是这样的

网友AN:
颜色传感器应用范围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不同颜色标准间存在差异,因此在进行颜色识别时,需要选择合适的颜色标准,并进行相应的校正和调整。
...

不可能测一种颜色校准一次吧

网友AO:
尽量不要设置推拉输出,容易切模。

网友AP:
颜色传感器的广泛应用?

网友AQ:
Tcs34725无法识别颜色

网友L:
摄像头识别可以吗

网友AR:
这不是arduino的程序吧

网友AS:
感觉这个传感器使用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