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C语言中return、break、continue关键字的用法与区别

楼主(2023-02-17):
return:return关键字可以用来从函数中返回一个值。简单来说,当一个函数执行完毕时,它会以return语句结束,并返回一个值,以满足其函数声明的要求。

break:break关键字可以跳出循环,意思是跳出循环语句块执行其他语句。 当break在一个循环中使用时,保证循环不再执行剩余部分,而是退出循环。

continue:continue关键字可用于跳过本次循环,意思是它会跳过当前迭代,进而执行循环中的下一步。 如果continue出现在一个循环中,它会跳过当前迭代的其余部分,马上开始新一轮迭代。

简单来说,return用于返回函数的值,break用于跳出循环,而continue用于跳过本次循环并执行下一次迭代。
以下是一个带有return, break, 和continue关键字用法的例子:
int main() {
   int i;
   for(i = 0; i < 10; i++) {
      if(i == 5) {
         /* 跳出这个循环 */
         break;
      }
      printf("%d ", i);
   }

   // do some other stuff
   printf("\n");

   for(i = 0; i < 5; i++) {
      printf("%d ", i);

      if(i == 2) {
         // 跳过此次循环但不终止
         continue;
      }

      printf("hello\n");
   }

   /* 使程序返回0 */
   return 0;
}
该示例中,break 关键字用于从当前循环跳出。continue 关键字跳过当前位置的循环,而不会终止它;return 关键字则用于中止整个函数,并返回给调用者一个回应值。

楼主:
eturn 关键字
return 是用来返回函数值,可以把它视为函数执行结束时的退出条件。当函数执行到return关键字时,会直接从函数中退出,并将return后面的代码作为返回值返回给调用者,也可以不写return语句,由编译器去自动补上返回值。例如:
  1. int add(int a , int b)
  2. {
  3.      return a + b;
  4. }

break 关键字
break关键字是用来跳出当前循环的一种机制,当程序在循环的外部使用break的时候,程序会直接跳出当前的循环。例如:
for (i=0; i<10; i++)
{
    if (i == 5)
        break;

    printf("%d\n", i);
}

该程序会输出0~4,之后break被执行,程序直接跳出整个循环。

continue 关键字
continue关键字也是用来跳出当前循环的机制,但是和break不同的是,continue只跳出当次的循环执行,而不会终止整个循环。例如:
for (i=0; i<10; i++)
{
    if (i == 5)
        continue;

    printf("%d\n", i);
}

该程序会输出0到9,只是5被跳过了,所以不会被输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