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在C语言中goto 如何使用比较合适

楼主(2023-02-17):
goto 关键字
goto关键字是C语言中无条件跳转的方法,它有两个参数,一个是goto关键字,另一个是goto后面要跳转的标记,也就是你要跳转到哪里。例如:
for (i=0; i<10; i++)
{
    if (i == 5)
        goto label1;

    printf("%d\n", i);
}
label1:
printf("------Goto  Done------\n");
该程序的输出就是0~4然后跳到label1,输出------Goto Done------。

goto 关键字是用来跳转到某处执行语句的,它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因为它会导致代码难以阅读、难以维护,且易发生错误。

楼主:
使用goto关键字时,应该首先考虑它是否是适当的解决方案,并遵循以下准则:

尽量不要跨函数/文件/模块使用goto语句
如果你必须使用goto,请维护程序的可读性,例如,使用注释可以帮助代码更容易理解
限制goto的范围,确保goto将跳转到语句中定义的位置
使用goto保证程序的可移植性,因为一些系统不支持它
使用goto可以帮助执行一些特殊任务,但不要长期使用它

楼主:
使用goto关键字的注意事项:

自动检测循环
Goto语句不能自动检测循环,如果使用有可能引起无限循环
注意反向跳转
在goto语句中,你只能够跳转前面的语句,而不能够跳转后面的语句。
避免多层跳转
在goto语句中,尽量减少多层跳转,如果多层跳转次数过多,会导致代码变得很难维护
避免混乱结构
在使用goto语句时,尽量避免跳转到混乱的语句结构中,如条件分支,循环语句,函数内部等

网友A:
 goto  语句标号;其中标号是一个有效的标识符,这个标识符加上一个“:”一起出现在函数内某处,执行goto语句后,程序将跳转到该标号处并执行其后的语句。另外标号必须与goto语句同处于一个函数中,但可以不在一个循环层中。通常goto语句与if条件语句连用,当满足某一条件时,程序跳到标号处运行。

网友B(2023-03-22):
在 C 语言中,使用 goto 语句可以使程序跳转到代码的另一个标签处,这样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方便地控制程序的流程。然而,过度使用 goto 可能会使程序难以理解和调试,因此应该谨慎使用。下面是一些使用 goto 语句的常见情况:

跳出多重循环:在多重循环中,如果需要在内层循环中跳出外层循环,可以使用带有标签的 break 语句结合 goto 使用。

网友B:
错误处理:当出现错误时,可能需要跳转到错误处理代码块,可以使用 goto 语句来实现。

网友B:
状态机:状态机是一种常见的程序结构,使用 goto 可以简化状态转换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