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原创】如何使用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23-02-17):
首先要简单了解一下步进电机驱动上的接口

如图所示从上到下分别是1.ENA:使能信号,一般不用,只有需要在驱动器停止工作时电机处于释放状态才用的。2.DIR:为控制步进电机的工作方向,只要高低电平信号即可。3.PUL:为脉冲信号输入端。4.A-,A+,B-,B+,分别接步进电机的四根线(具体情况一般可在步进电机上显示)。5.VCC,GND分别接电源的正负极(需注意铭牌上标注的电压范围)

而下部的6个开关分成两个部分,s1~s3选择的是多少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周。s4~s6选择的是步进电机的工作电流(需要根据电机实际功率进行选择,不可超过最大功率)

  下面是采用单片机(stm32f103rct6)产生脉冲信号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的实验

  代码部分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include "stm32f10x.h"
  •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Timer3部分重映射  TIM3_CH2->PB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TIM_CH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2
  •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
  • }
  • void delay_ms(){
  •     int i=1000;
  •     int y=1000;
  •         while(i--);
  • }
  • int main(void)
  • {
  •     u16 led0pwmval=0;
  •     u8 dir=1;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TIM3_PWM_Init(9000,0);
  •     while(1)
  •     {
  •         if(dir)led0pwmval++;
  •         else led0pwmval--;
  •         if(led0pwmval>200)
  •         {
  •             dir=1;
  •         }
  •         if(led0pwmval==0)
  •         {
  •             dir=0;
  •         }
  •         TIM_SetCompare2(TIM3,led0pwmval);
  •     }
  • }

输出波形

总连接图

网友A(点评):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