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新手易踩坑之外部晶振的选型

楼主(2023-02-17):
单片机能够支持的外部晶振的类型与封装型号密切相关。一般48个脚及更多引脚的封装能够同时支持外部高速晶振和外部低速晶振。

楼主:
32引脚大部分只能使用外部高速晶振,少数只能使用外部低速晶振,极少数可以同时支持外部高速晶振和外部低速晶振。

楼主:
28引脚及以下的基本上只能支持外部低速晶振。

网友A:
数据手册一般都会写的,外部高低速晶振频率,相应的负载电容。如果没什么特殊的,直接抄官方的原理图。

楼主:
不少人误以为所有封装都支持外部高速晶振和外部低速晶振

网友B(2024-01-17):
引用 楼主:
28引脚及以下的基本上只能支持外部低速晶振。

28脚以下的,可以不接外部晶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脚以下的,可以不接外部晶振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