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来个动脑筋的,2个等值电阻+1个三极管,如何做到1/2 Vin

楼主(2023-02-17):
嗯,周末了,来个动脑筋的题
用2个等值电阻,随便阻值多少,10K 2个或者1k2个都可以,加一个三极管,npn或者pnp,怎么把一个电压分成一半,当然在三极管耐压范围内,也不考虑输出推动能力,就是获取0.5倍电压。
必要条件:三极管要用上,不能光2电阻分压

网友A:
Vbe倍压电路分2个Vbe

网友B:
电阻串联分压,三极管引脚连成一体,串入任意一个点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串联分压,三极管引脚连成一体,串入任意一个点上

我直接笑喷了。。。

网友D:
脑筋急转弯?

网友E:
审题不清

网友A:
引用 网友E:

HWM和论坛版块平头哥去那了

网友F:
这题,只要让三极管各引脚间处于截至状态即可,

三极管一旦某两引脚间导通,必然引入非线性,就得不到1/2的线性关系,

嗯,考虑到了三极管的特性。但是没有可能,加了三极管,输出的线性能力会比2个电阻分压要更好一些?

网友G:
可以利用三极管提供更好的输出能力。
这个可以有!

网友H:
这个三极管是国家主席吗?

网友I:
嗯,这里是个正儿八经的解答尝试。是否可以用c级输出,比e级是不是误差可以小一点?
你这电路,输出电压Uo等于1/2输入电压Ui减去0.7V,即: Uo=1/2Ui-0.7 何来 Uo=1/2Ui ?
分压后射极跟随器输出是正解。

网友E:
这个电路输出误差太大。根本不能完成楼主要求功能:

网友J:
为什么要出一个这么古怪的题,楼主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网友J:
如果输入电压几千伏以上,这电路应该是可以满足楼主要求的,毕竟电阻误差可能都不止0.7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要出一个这么古怪的题,楼主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

设计中经常碰到这种需要精确分压,还能具备一定带载能力的场合。用运放是简单,但是带载能力弱且电路复杂成本也高。
最近在看老电路,发觉前辈们玩模拟电路真的出神入化,把晶体管特性用的神出鬼没的,
结合我常常碰到的这个问题,所以拿这个题目出来大家讨论讨论,看看有什么可以突破的点。

所谓道术无边,无非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矣

网友B:
这个真没有,提出条件至少要理论成立
共集可能是最好的,会使输出误差为VBE,实用电路要加一个同样的晶体管做补偿,而可用多个管子可玩性就多了
剩下的就是晶体管全断或全通,反正是不参与工作

网友K:
歪题,只好这样了

网友L(2023-10-13):
这种,但是有缺点,不是绝对的1/2VCC,是1/2VCC-V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