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UART通讯时怎么设置LSB MSB也就是数据帧的传输方向?

楼主(2023-02-17):
STM32F103 UART通讯时怎么设置LSB MSB也就是数据帧的传输方向?

网友A:
文档怎么写的

楼主:
我看了下文档貌似没找到怎么设置

网友B:
串口协议已经规定了LSB先,所以你不用纠结像SPI那样还要去设置什么的

楼主:
因为要适应上位机的通讯格式,所以才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不用怎么设置,规定好的。

网友D:
这个标准的,没法设置;

网友E:
串口的bit顺序是规定死的,lsb在前,不能变,这是标准。你的上位机上也不可能修改这个顺序吧?

网友F:
没有响应的标志位 吗

网友D:
这个不可以的把

网友G:
寄存器里没有吗 不能更改吗

网友D:
可以自己写代码进行变相的更改

网友A:
寄存器上有写啊

网友H:
好像有固定的说法

网友I:
这个不能选择是已经设置好了的

网友J:
不可以自己随便更改

网友K:
只能选择让自己去适应单片机

网友L:
这个是规定标准的不能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