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两个单片机通过I2C通讯需要什么约定

楼主(2023-02-17):
两个单片机通过I2C通讯需要什么约定?

楼主:
比如波特率等等要设置一样的么?

网友A:
从机的时钟由主机提供,没有什么约定的,如果主机要想读取数据,从机需要提前把数据准备好

网友B:
一般都用I2S通讯

网友C:
或者同步串行

网友D:
I2C不需要波特率,没这么玛法按照I2C的协议就行了。

网友E:
协议自己定好了

网友D:
时序对应就行了

网友C:
波特率一样就行了啊

网友D:
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约定

网友F:
波特率一样就行了吧

网友G:
还需要加匹配电阻

网友D:
还要注意引脚别接反了

网友H:
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吧  需要分一个主一个从吗

网友I:
跟在起始条件后的1或者2个字节是地址(7位模式为1个自己,10位模式为2个字节)。地址 只能主模式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