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 studio编译代码提示text overflowed

楼主(2023-02-17):
Microchip studio编译代码提示text overflowed

网友A:
是代码超过单片机编程限制还是得用收费的编译器?

网友B:
程序超过了ROM size.
提高优化等级重新编译,看能否改善

网友C:
是单片机的 问题吗?

网友D:
更改一下优化等级  估计代码过多了  或者使用大的数组了

网友E:
少用全局变量 少用大的数组  就能减少代码量

网友F:
楼主的代码太大了   更改优化等级试试看

网友G:
全局变量以及静态变量是不是过多了啊

网友H:
楼主可以选择更换容量更大的芯片 或者优化代码

网友I:
可能是变量的定义以及使用不太合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