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三极管做电平转换

楼主(2023-02-17):
三极管做电平转换
最近项目上有个舵机需要控制,舵机时50Hz PWM信号,周期20ms 幅值为5V
然而我们MCU输出的信号幅值为3.3V,虽然实际用MCU产生3.3V方波也能控制舵机的正常转动,但是考虑舵机输入信号为TTL电平,那么TTL高电平逻辑为0.7 *VCC = 0.7* 5v = 3.5V
考虑到不同器件的差异性,还是考虑用了用三极管进行电平转换,将3.3V转为5V
但是后来查到,舵机的信号线是高阻抗输入,因此上拉电阻的取值并没有那么重要,选用常用的3k4.7k10k都可以,考虑到电平翻转速度和功耗问题,选了3k的上拉电阻。
上拉电阻为3k,PWM信号线输入阻抗为100k当三极管基极输入0V时,三极管关闭,通过上拉电阻PWM输出4.85V电压,这个电压足够被舵机识别为高电平了。
当三极管基极输入为3.3V,三极饱和导通,PWM输出接近0V,舵机可以识别为低电平。
以上就是对三极管做电平转换的介绍,如有错误,请大家指出,谢谢。

分析的非常到位,复习一下三极管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