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刚开始使用新软件,bool 报错

楼主(2023-02-17):
刚开始使用新软件,bool 报错

网友A:
自己写的工程吧,记得手动添加头文件 #include <stdbool.h>

网友B:
建议用MCC配置。

网友C:
应该是这样写的吧:_Bool Addr_bit1;

网友D:
截图里边并没有显示相关的报错信息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的工程吧,记得手动添加头文件 #include

需要吧stdbool.h头文件手动放在指定的位置上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需要吧stdbool.h头文件手动放在指定的位置上吗

应该是不用的 只要在配置里边地址是对的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的工程吧,记得手动添加头文件 #include

这个头文件是安装软件的时候或者安装补丁的时候就会自动生成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的工程吧,记得手动添加头文件 #include

如何确定需要添加的头文件是这个头文件而不是其他头文件呢

网友I:
文件导入的不全?或者安装的是简易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