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资料干货] AD练手--画一个STM32最小核心板,成本多少钱

楼主(2023-02-18):
闲来无事,想着用AD做一个STM32F103的最小核心板来练练手,顺便再次算一算成本,照旧只到打板计价这一步,不做板,不焊接。首先在某宝上搜一下行情,25.92元。这个价格有点儿贵啊,我记得之前看好像只需要15块左右,说明这个价格浮动还是挺大的,就好像去年疫情期间芯片价格疯涨的时候,这个小模块都涨到了五六十一个,所以按照淘宝的价格进行估算只能当作一个参考,有很大的时效性。

一、SCH设计
首先绘制原理图的电源部分,一般都是预留的USB供电5V,所以直接用一个5V转3.3V的LDO,同时预留了USB的数据传输接口,所以USB的两个线要接到单片机的PA11和PA12。记得需要加一个上拉电阻。另外在LDO的前后端都需要加滤波电容,同时也加了一个LED当作电源指示灯作用,当然这个看个人风格,如果你觉得电源指示没有用,或者想要降低成本,完全可以去掉这个电阻和LED,甚至滤波电容你也可以不要,但是为了电源的稳定性,这几个电容还是不要省略,毕竟就几分钱,还是不要过于激进比较好,我们设计还是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惯比较好。如果非要省略一些期间的话,USB和单片机之间的PA11/PA12这几个电阻可以去掉,因为USB可以只当作供电口,不一样需要预留通信口,毕竟我们大多数人用STM32还是串口用的比较多,USB通信用的还是很少的。

然后就是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STM32的复位电路是低电平复位,所以可以加一个轻触开关用于手动复位。
晶振加一个外部8M高速晶振,没有加32.768K的低速晶振,因为32.768K一般是用于RTC时钟,在最小系统板里加这个没有必要,所以一般的系统板都没加这个晶振。

然后就是boot0/boot1的下载设置口,这两个口是用来配置下载方式的,一般boot0/boot1都接GND,这样单片机下载的就是你自己写的程序。
但是有时会出现你的程序下载不了,譬如下载口PA13/PA14被你当作普通IO口来使用了,这样就无法通过JTAG/SWD方式下载程序,这个时候就需要将boot0接3.3V,这样就可以下载单片机出厂默认程序。

剩下的就是单片机上的引脚加一些电阻、电容、LED指示,让后将信号线连接到排针上,板子两侧有两个排针都是20pin的,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在MCU的VDD旁边都需要放一个滤波电容,这个在PCB部分可以再聊。

二、PCB设计
首先是理所当然的PCB布局,肯定两个排针放在上下两边,左边是usb插座,然后是电阻、LDO、按键,中间是MCU,四个滤波电容放在4个VDD旁边,然后就是晶振,下载口,布局如下图,3D视图如下。

首先过控用了两种规格,一种是5V和3.3V的电源过控内径0.4mm/外径0.8mm;其他信号线和GND过控都是内径0.3mm/外径0.6mm。所有过控都将Tented勾选上,这样在打板的时候会盖油,虽然一些板厂会默认给过孔盖上绿油,但是我们不能把犯错误的机会给到别人,所以最好还是将其勾上。下面演示Tented勾选和不勾选的效果对比。

然后就是走线,下面说说走线的一些参数,5V电源线宽度0.4mm;3.3V电源线和GND宽度为0.3mm;信号线为0.2mm
走完线后就是加泪滴,铺铜,进行DRC检查,还是用华秋dfm进行检查。可以看到没有很明显错误,可以放心的外发打板了。
只是估一下大概价格,板子5块需要26,平均下来一块板子需要:5.2元

三、bom核价

不算手工焊接成本,成本价格:5.2+18.3=23.5
以上计算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