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F107VC MINIBOARD开发板测评】1.开篇基础工程

楼主(2023-02-17):
首先感谢21ic、感谢极海,有幸参与APM32F107VC MINIBOARD开发板测评活动;

极海半导体作为国内MCU的佼佼者,产品涵盖了Cortex M0+\M3\M4、RISC-V、蓝牙低功耗等,应用领域广泛,更是致力于开发工业级/车规级微控制器,并在不断的开拓创新;通过参与这次测评活动来熟悉极海MCU的开发过程,在基于APM32F107VCT6 MINI开发板的基础上搭建开发环境、完成基于MINI开发板的示例工程、结合项目中常用的外设ADC和DAC进行测试、对保证程序可靠运行的IWDT和WWDT进行熟悉和测试、对MCU内部自带的FLASH读、写、保护等功能进行熟悉和测试、最后完成MCU在实际项目中的IAP功能进行实现和测试。

我们先准备一些资料:
1、APM32F107 MINI开发板使用说明书: APM32F107
2、KEIL的PACK安装包:
3、SDK底层驱动库程序及示例程序:APM32F10x_SDK_V1.8(官网下载)
4、硬件设计原理图: APM32F107VC MINIBOARD
上面这些资料也可以登录到极海官网进行下载……

接下来我们使用KEIL的MDK集成开发环境结合官方提供的SDK库来创建一个示例工程:
步骤1、创建工程

步骤2、添加程序到工程

步骤3、配置工程选项

接下来我们需要参考原理图对LED、KEY和USART进行初始化配置,通过USART和重载fputc函数来实现printf打印的功能;另外再移植两个开源的组件:一个是MultiButton,它是用来实现按键功能处理的;另外一个是MultiTimer,在我们不使用RTOS的情况下,就通过这个组件结合SysTick滴答定时器实现时间片的任务管理和调试……代码如下所示:
LED实现代码:
MultiTimer LED_MultiTimer;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LED MultiTimer callback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LED_MultiTimerCallback(MultiTimer *timer, void *userData)
{
    if (BIT_SET != GPIO_ReadOutputBit(GPIOE, GPIO_PIN_5))
    {
        GPIO_WriteBitValue(GPIOE, GPIO_PIN_5, BIT_SET);
    }
    else
    {
        GPIO_WriteBitValue(GPIOE, GPIO_PIN_5, BIT_RESET);
    }

    if (BIT_SET != GPIO_ReadOutputBit(GPIOE, GPIO_PIN_6))
    {
        GPIO_WriteBitValue(GPIOE, GPIO_PIN_6, BIT_SET);
    }
    else
    {
        GPIO_WriteBitValue(GPIOE, GPIO_PIN_6, BIT_RESET);
    }

    MultiTimerStart(&LED_MultiTimer, 250, LED_MultiTimerCallback, "LED");
}

/*!
  * @brief       LED Ini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E);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_ConfigStruct);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Config(GPIOE, &GPIO_ConfigStruct);

    MultiTimerStart(&LED_MultiTimer, 250, LED_MultiTimerCallback, "LED");
}

KEY实现代码:
MultiTimer KEY_MultiTimer;
struct Button btnKEY1, btnKEY2;

/*!
  * @brief       Read key input level
  *
  * @param       btn
  *
  * @retval      level
  *
  */
uint8_t read_pin_level(uint8_t pin_id)
{
    switch (pin_id)
    {
        case 0:
            return (GPIO_ReadInputBit(GPIOA, GPIO_PIN_0));

        case 1:
            return (GPIO_ReadInputBit(GPIOA, GPIO_PIN_1));

        default:
            return (BIT_SET);
    }
}

/*!
  * @brief       Key handler
  *
  * @param       btn
  *
  * @retval      None
  *
  */
void KEY_Handler(void *btn)
{
    Button *key = btn;
    uint8_t button_id = key->button_id + 1;

    switch (key->event)
    {
        case PRESS_DOWN:
            printf("\r\nKEY%d : PRESS_DOWN", button_id);
            break;

        case PRESS_UP:
            printf("\r\nKEY%d : PRESS_UP", button_id);
            break;

        case SINGLE_CLICK:
            printf("\r\nKEY%d : SINGLE_CLICK", button_id);
            break;

        case DOUBLE_CLICK:
            printf("\r\nKEY%d : DOUBLE_CLICK", button_id);
            break;

        case LONG_PRESS_START:
            printf("\r\nKEY%d : LONG_PRESS_START", button_id);
            break;

        case LONG_PRESS_HOLD:
            printf("\r\nKEY%d : LONG_PRESS_HOLD", button_id);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KEY MultiTimer callback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KEY_MultiTimerCallback(MultiTimer *timer, void *userData)
{
    button_ticks();

    MultiTimerStart(&KEY_MultiTimer, 5, KEY_MultiTimerCallback, "KEY");
}

/*!
  * @brief       KEY Ini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_ConfigStruct);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IN_PU;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button_init(&btnKEY1, read_pin_level, BIT_RESET, 0);
    button_attach(&btnKEY1, SINGLE_CLICK, KEY_Handler);
    button_start(&btnKEY1);

    button_init(&btnKEY2, read_pin_level, BIT_RESET, 1);
    button_attach(&btnKEY2, SINGLE_CLICK, KEY_Handler);
    button_start(&btnKEY2);

    MultiTimerStart(&KEY_MultiTimer, 5, KEY_MultiTimerCallback, "KEY");
}

printf实现代码:
/*!
  * @brief       USART1 Init with baudrate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USART_Init(uint32_t Baudrate)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_T USART_ConfigStruct;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USART1);

    USART_ConfigStructInit(&USART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_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_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_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_Config(USART1, &USART_ConfigStruct);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_ConfigStruct);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Enable(USART1);
}

/*!
  * @brief       redefine fputc function
  *
  * @param       ch, *f
  *
  * @retval      ch
  *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TxData(USART1, (uint8_t)ch);

    while (RESET == 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

    return (ch);
}

主程序及中断程序:
volatile uint32_t SysTick_Tick = 0;

/*!
  * @brief       Get SysTick tick
  *
  * @param       None
  *
  * @retval      SysTick_Tick
  *
  */
uint64_t SysTick_GetTick(void)
{
    return (SysTick_Tick);
}

/*!
  * @brief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int main(void)
{
    MultiTimerInstall(SysTick_GetTick);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USART_Init(115200);

    printf("\r\nAPM32F107VC MINIBOARD V1.0 %s %s\r\n", __DATE__, __TIME__);

    KEY_Init();

    LED_Init();

    while (1)
    {
        MultiTimerYiel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Handler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SysTick_Tick++;
}

最后我们将编译无误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运行,LED灯间隔在闪烁,当我们按下相应的按键后会有消息打印出来……

软件工程源代码:

网友A:
这个兼容st的芯片吗?

网友B:
APM32F107VC 资料在哪里下载

网友C:
基础工程文件,入门的好资料。

网友D:
APM32F107VC 的性能真是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