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D吸收 功率损耗计算

楼主(2023-02-17):
看过很多资料,都是认为RCD吸收计算电阻的公式Pr=1/2*Ll*Ipk*Ipk*f*Vclamp/(Vclamp-Vro)。Vclamp为设定的最大嵌位电压,Vro为副边反射电压,LI为漏感。  按照断续模式来考虑的话,假设电源输出功率Pout为100W,变压器漏感系数为5%的话,按照上述公式,RCD部分的电阻R的功耗为100W*5%=5W,那么这个RCD吸收的电阻封装将很大。但是实际测试发现,量测RCD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根据电压波形数据按照U^2/R来计算的话,这个电阻的损耗远远没有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那么大,那么有几个问题:
1、实际漏感损耗是否应该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如果是,那么漏感损耗都消耗在哪儿了呢?
2、为什么实际测试RCD电阻两端电压波形计算R的功耗都很小,那么这个是否反映的是真实的漏感损耗呢?
3、真实的漏感损耗到底怎么评估?按照漏感/励磁电感的系数*输出功率评估是否有问题?总感觉这个计算损耗结果太大了
4、RCD在设之初计时候,R的功率该怎么评估?

楼主:
@xch 不知坛友对这方面知识是否了解?

网友A:
公式不对。
它仅能表示开关电路 正程过程 存储在漏感中的峰值功率。
开关过渡时已经被回收一部分能量。
RCD 整流效率也不是100%,应该是极低。所以,剩下的漏感储能也无法都被转换为电阻发热。
寄生电容,磁芯,辐射等也吸收部分能量。还有磁芯机械能。
R 上功率用替代法评估。测量两块板电阻温度,其中一个使用直流电替换供电,两模式下电阻温升一致点的直流馈电功率为实际功率。

楼主(点评):
好的,知道错在哪里了,谢谢。